[游戏] 拆解一个xbox360 slim电源 12v输出变成了14.4v怎么修理

楼主(2022-05-09):
拆解一个电源大家鉴赏 哈哈
顺便 此360电源开机10分钟红灯自动关机,拆开测了一下 12v变成14.4v了  求教一下怎么修理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电源问题,空载电压会高一点

网友B:
会不会本来就是这个电压。
红灯是不是CPU虚焊了?
你弄一个12V的给它看看还会不会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本来就是这个电压。
红灯是不是CPU虚焊了?
你弄一个12V的给它看看还会不会红灯? ...

和主机没关系 电源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电源问题,空载电压会高一点

那开机10分钟电源就红灯 我怀疑是超载过热?

网友C:
不是电源的问题,修这机子需要BGA机子,发来我帮你修,运费你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源的问题,修这机子需要BGA机子,发来我帮你修,运费你出即可

真服了你们了 不是主机的事  电源的问题 麻烦解决电源问题

网友:
不怎么懂这个,我猜是某处接触不良,过电发热断开了。沿着光耦看看?还是猜的。

网友:
看看电源风扇转不转,正面7脚芯片和芯片边上那个50V 1uF的电容,这几个地方

网友(2023-12-19):
大哥 麻烦看看R801 电阻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