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芯微RK3066主控,单机点唱机,雷石惊艳7000拆机,想研究下怎么刷系统or装APP

楼主(2022-05-09):
大佬们请看这是一个雷石单机点唱机设备,KTV里那种机顶盒大小的点唱机是网络型的,这个是单机型的.集成了一块4T曲库硬盘、安卓系统主板、I2S(疑)声卡

主板是瑞芯微的方案,可能是RK3066,使用的是安卓4.4.2的系统

声卡不知道是什么水平

它可能是通过I2S接口与瑞芯微主板连接的,I2S+12V+地.
分别是GND GND MUS CLK WS NC GND 12V

这个声卡有 两个6.5mm接口麦克风 两个6.5mm耳机
光纤接主控板上的小板,一个3.5mm的线不知道是串口还是声音,接主控板标注为指令D
这个声卡不知道还有没有利用价值,我不知道单独12V供电后,I2A接口怎么利用.

这个瑞芯微主板用的是安卓系统4.4.2的,可以进到设置,打开smb,打开USB调试
但是打开调试后,abd connect网络调试命令提示拒绝,也就是不能网络调试
我做了一根公对公USB线用过USB接口接电脑,电脑硬件列表没反应,adb也没找到连接设备
因为smb打开的,所以可以往里面传文件
但是它这个系统删的很干净,既没有文件管理,也没有安装器,我能看到apk,但是运行不了
这种情况刷机顶盒有经验的大佬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关键是你想干啥的问题...

网友B:
看看CPU是什么型号的,然后拆闪存用编程器刷对应的安卓固件

网友C:
瑞芯微这些老主控很好折腾的,都能备份出来固件进行修改,安装器之类的可以从其他同cpu固件里提取后编译进去,adb之类的权限无所谓。具体网上能找到差不多的资料

网友D:
把这玩意挂黄鱼,遇到合适的买主,得到的钱4+64的机顶盒应该也够买两个了吧

网友E:
显示器都不接来看看?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啊

网友F:
直接买二手便宜的带USB安卓盒子+USB硬盘扩展板拼装,成本低,能看电视也能K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买二手便宜的带USB安卓盒子+USB硬盘扩展板拼装,成本低,能看电视也能K

有考虑这样,这不是机顶盒接口没那么多嘛,想把声卡拆出来看能不能改成USB的,插在机顶盒上
思路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都不接来看看?

我把整个机子都买了,我是说点唱屋
我得先收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瑞芯微这些老主控很好折腾的,都能备份出来固件进行修改,安装器之类的可以从其他同cpu固件里提取后编译进 ...

多求点关键词!
我有搜到,这个瑞芯微电视棒的刷机内容非常多

我的意思是求把固件备份出来,以及提取安装器+编译的流程关键词
没有关键词我得一个个翻,不能直接搜到教程版内容
有关键词方便很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这玩意挂黄鱼,遇到合适的买主,得到的钱4+64的机顶盒应该也够买两个了吧 ...

就算当不上矿渣,也只能当渣处理了

这个系统是要年付租金的,我问了,一年四千,没营收就是纯赔钱
账号不通用,不同版本不通用

所以现在只能当个带双麦的机顶盒用,琢磨怎么刷机,或者拆声卡接到其他机顶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想干啥的问题...

最好能调试装app,利用原系统的驱动,它双屏单触摸的

不行就刷机,当个单屏机顶盒

不好用就拆声卡,装电脑或者机顶盒上用,省一笔双麦开销

再不行就只有硬盘有价值了

渣么不是想干啥,它能干啥就折腾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CPU是什么型号的,然后拆闪存用编程器刷对应的安卓固件

这个难度太高了哇,主要没设备

其次这保有量不行,我没搜到现成的固件

当然这系统就是经典的瑞芯微机顶盒系统4.4.2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买二手便宜的带USB安卓盒子+USB硬盘扩展板拼装,成本低,能看电视也能K

我还没花时间研究K歌的机顶盒,大佬有研究来点关键词我搜搜看

网友:
出吗,什么价格

网友G:
USB调试只是USB的adb 并不是网络adb  你试试焊线到那个标注usb但是没插座的空位试试?   要不然连上串口  输入ADBD 看看有没有反应  有反应再去试试ADB connect  遇到过一个板子有个开关要打开它才能连电脑 不然它作为主机连电脑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调试只是USB的adb 并不是网络adb  你试试焊线到那个标注usb但是没插座的空位试试?   要不然连上串口   ...

我打算这么干!试完报告

串口在板子上是什么字样?
板子上有个八个洞的"编程接口"是接什么东西的?

楼主:
买这个干什么?
海鲜上这些一堆,带盘500的四百 2t的五百 4t的六百,带19寸触摸屏的900
拆盘的180~300

你是看上我拍照这台了? 要盘和壳吗?
以上区间你刀了出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