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DC-DC小功率升压方案 用于遥控器上

楼主(2022-05-09):
我发现现在的443m的遥控器,用到3个3V的纽扣电池,2016的,很薄,然后发现不经用,想着是否能用软包锂电池替代。
某宝上搜了一圈下来,有不少东西,但是有几个缺点,用于遥控器上不太合适。
1、空载的电池电流太大了,标称小于1ma,但是遥控器的工作电流都在0.2ma左右,设想需要搞一个空载电流在10uA左右方案。
2、大多产品都是1W左右的功率,其实不需要这么大的。如上升压后的电流基本没啥要求。
3、体积都偏大。
4、带充电的体积还要大一些。
求大神们给个方案,去打板玩儿。

网友:
两串加保护板就行,不行就三串.
这种超低耗的环境,好用的升压板没几个,价格还贵的很.

网友:
低估手上的东西不拍一下你让大佬咋个参照呢?

网友A:
低功耗升压神器 tps61088

网友B:
1、原装现货EC2386升压IC,代替XQ2304 ME2188升压芯片,升压芯片sot23-3,低待机功耗同步升压DC-DC,
http://www.szecm.com/Products/ec2386dghs.html

2、

网友C:
两节小软包串联组成8.4V电池不能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原装现货EC2386升压IC,代替XQ2304 ME2188升压芯片,升压芯片sot23-3,低待机功耗同步升压DC-DC,
http://ww ...

这个看过的,空载输入电流1ma
比工作电流还高,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升压神器 tps61088

我去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节小软包串联组成8.4V电池不能驱动吗?

2节只有7.4V亲!

网友:
试试直接用一节锂电能不能使用

楼主:
各位懂的看看,这个是不是静态电流。

网友:
1~3μA,可能是关断时,负载和VIN断开,静态电流为这个值。
110~250μA估计是空载时的静态电流。

网友D:
有那种小拇指大小的433学习型遥控器,装的还是12V的大电流电池,但体积相对于传统的像半个火柴盒大的那种还是要小上不少的,可以考虑买一个替换,最低7块钱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种小拇指大小的433学习型遥控器,装的还是12V的大电流电池,但体积相对于传统的像半个火柴盒大的那种还 ...

好的,12V电池,我找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2节只有7.4V亲!

充满电就是8.4V啊,用4.35V的高压软包锂电两串有8.7V,应该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升压神器 tps61088

一片十几块,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你为啥不考虑克隆433方案呢?还有现在这种芯片有宽电压的啊。我拆了好几个电动车的遥控器,芯片资料说2点几伏就能驱动。但是这几个都是用的9伏(3个电池叠加的)。

网友:
体积小容量自然小了

网友:
还是用普通电池方便些

网友:
要不换好点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