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移动夜灯更换大容量电池及TYPE-C接口(OPPLE MZT234-D0.2x24-1)

楼主(2022-05-09):
生活的七日,就是不断折腾的七日。要不疫情的人生得是多么的无趣。定了许久的3500mAh的电池到了,于是开始折腾。
床头一盏移动夜灯,电池容量较小只有1200mAh,用不了几天就得充电,网上找了一个尺寸合适的下了单,疫情耽搁好久好久才寄到。到了那就“拆”。

1、揭掉底部的胶垫,四个螺丝,拆下后露出里边电路。

2、小小的电池,拆下。新旧两块电池对比,容量大了将近3倍

3、取下电路板,顺便把原来的MICRO USB换成TYPE-C的接口了。外壳用锉刀扩了一下,要不接口出不来。

4、电路板两部分,左边充电电路,右边LED灯供电电路,芯片还打磨了,欧普一贯的作风。充电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南京微拓的TP4056,附典型电路。LED供电部分是两档控制,用手摸一下边框亮一档,再摸一下亮二档,最后摸一下关闭。被打磨的芯片应该是个触摸控制芯片。

5、接上电池和USB供电,正常点亮。25个灯珠,3V供电,粗看了一下电路是全部并联,电路上没有升压电路所需的电感,确实得并联供电,那两档亮度就是控制电流的不同?

6、还原归位,开始充电,满了看看能亮几个小时。

网友:
电池很合适,改的不错。

网友A:
电池还可以长,或者两个短的并,或者把老电池也并上。反正锂电池并越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还可以长,或者两个短的并,或者把老电池也并上。反正锂电池并越多越好 ...

老电池并一下,好主意,改天继续折腾一下。

网友B:
原来的电池是热融化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电池是热融化了吗?

没啊,正常使用,功能正常

网友C:
电池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太小了

是,所以要换

网友:
这灯好,改的也不错。

网友D:
里面辣么大的空间,感觉可以放几节18650,至少也能放几节14500电池,无需订制,续航更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辣么大的空间,感觉可以放几节18650,至少也能放几节14500电池,无需订制,续航更长久! ...

塞不进去,高度不够,14500倒是差不多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大

网友E:
上面有人说的,把新旧不同电池并在一起,
不妥吧?
不会互相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有人说的,把新旧不同电池并在一起,
不妥吧?
不会互相充电?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需要把并联的电池全部放电或者全部充满电再并,另外需要拆解原来两个电池的保护板,保留一个,昨天试了一下,太麻烦,尝试了一下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需要把并联的电池全部放电或者全部充满电再并,另外需要拆解原来两个电池的保护板 ...

容量不一样,参数不一样,不能直接并

网友:
改装大容量电池和C口是大家都有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