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英菲克盒子TTL返回这个信息是表示什么?

楼主(2022-05-09):
英菲克盒子TTL返回这个信息是表示什么? 有大神知道不?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似乎每次显示内容不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波特率或者字符集没弄对?

网友:
你没有想过你的线接的不对吗?

网友:
乱码了吧,RX,TX交换下试试?波特率调下试试?

网友:
这不是乱码吗?
波特率改下,常见波特率一个一个地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9600、115200等常用波特率挨个试一下再说

网友:
现在有些盒子的波特率是非常用的,而且比较高,比如1500000

网友:
按楼上这说法,那楼主有得试了,这得多少种可能

网友:
按理说在超级终端里面很少出现乱码,如你连接错误,也是个空白

网友:
那些不可见的,有可能是linux的控制符

~

网友:
波特率错误妥妥的,只能一个个试了,9600以上的都试一遍呗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

返回这个信息能够表达什么意思?这个英菲克盒子之前刷机失败,现在启动不了。只有指示灯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返回这个信息能够表达什么意思?这个英菲克盒子之前刷机失败,现在启动不了。只有指示灯亮。
...

估计是固件有问题 刚启动完bootloader后就出问题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固件有问题 刚启动完bootloader后就出问题卡住了

请问RK3368知道怎么刷机不?现在按原来介绍的USB公对公刷机方法不行.电脑没有反应。找不到设备。 麻烦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固件有问题 刚启动完bootloader后就出问题卡住了

现在这个情况是说明EMMC坏了还是什么情况。望大神们解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情况是说明EMMC坏了还是什么情况。望大神们解惑。谢谢

已经进入maskrom刷机模式了   之后的要么工具版本不对要么固件不对   rk的是真难搞 还是全志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