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手机背光的led是怎样连接的?

楼主(2022-05-09):
手机屏摔坏了,买的新屏还在路上。一共把旧屏拆了。
取下了背光板,一共有16颗led,引出了3根线,1、2、3。
2应该是负极,给2、3加24v可以点亮8颗灯珠(间隔一颗亮一颗),我最高加到33v。
1、2加24v不亮,灯珠都测过,全是完好的。
这两组是怎么连接的呢?

网友:
一般都是串联,里面分为X组,每组的正极接一起与每个负极分别引出。不亮可能是线断了,2与3肯定有一个是公共正极。有的FPC上面会直接标记A,K1,K2.

网友:
灯珠都能测试,直接一个一个量一下看跟三个引出线怎么接的。

网友:
稍微好一点的手机灯条是双色的,亮白和明黄,黄色灯是开启护眼模式用的,所以整个灯条应该是三条线进行控制。

网友A:
LED 能够持续工作多长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 能够持续工作多长时间呢

电压合适,应该能长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