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应该没有比这更简单的led灯泡了吧

楼主(2022-05-09):
无聊中看到网上8.8元包邮六个的led灯泡,标称30w,虽然明知是虚标,但反正是想装到公共楼梯间晚上有个亮,如是下单。到货后随便试了一个,功率约3.1w,估计是低成本的阻容降压方式,扒开了一个,呵呵,傻眼了,220v火零线直接各串一个332的贴片电阻然后直接到整流全桥交流输入端,直流输出端直接串接8个2835led,就是这么简单粗暴!这个肯定是高压led,但限流电阻都不输要?现在的成本控制真是到了天花板了!

网友A:
这绝壁有频闪的吧

网友:
以前听说有更简单的,无极led灯珠,里面正反2芯片并联轮流发光,只需限流电阻,不用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绝壁有频闪的吧

呵呵,220v交流全波整流直接连led,频闪绝对的,不过本就是拿来为公用楼梯间备用,绝不能放家里的

网友:
便宜啊,就是牛……。

网友:
两个3.3K就是限流电阻啊,电阻限流比电容便宜,缺点就是这种贴片电阻不能过大电流,不然肯定烧掉

网友:
这种货最好别碰!闹心!

网友:
低价惹的祸啊  厂家也够大胆的不怕出问题

网友:
这是计划报废的产品啊

网友:
如果家里不是穷得一周吃不上一顿肉的话,还是扔了吧。

网友:
这种灯放楼道公共区域照明还是比较危险,可能只有中午用,早晚用不得。

网友:
只要做好散热,这种电路的灯也很耐用的,缺点可能光谱会频闪

网友:
图片虚化很好,光圈大,浅景深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有比这还简陋的,就是一个4007,串一个限流电阻,串灯珠

网友:
见过,我薅羊毛也得到过这样的LED,后来再也不薅这种羊毛了

网友:
厂家:其实整流全桥也可以省掉的

网友:
量产的东西,技术含量低,所以竞争也大

网友:
这灯珠应该不是一般灯珠,可能是12V或18V之类的串联灯珠。

为什么呢?

应为220V串联6.4K的电阻,最大电流也就34mA,耗散功率应该是7W左右,现在只有一半不到的总功率,说明电阻上的耗散功率很小,说明电阻两端的电压很低。所以这8个灯珠串联的电压应该超过100V以上.

网友:
特别适用于声控灯,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