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元充电器,看起来很简陋但是查了查数据很有意思

楼主(2022-05-09):
这芯片很有意思,就是为了简化而诞生的,而且据说稳定性功耗还不错,试一下能不能改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够呛

可以,改了其中一个可以在12v到2v之间调,改了另一个可以在19v到2v调,然后电容忘换烧了

网友:
初级稳压,没有反馈!负载特性不怎么好吧

网友:
1A小了点,要是再大点这芯片估计会很多监控电源用

网友:
看似很简单,它也是开关电源

网友:
非常简单而且好用的电源。

网友:
原边反馈电源

网友:
确实简陋啊

网友B:
确实简单啊,同样是AC-DC,笔记本电源是那么的复杂,这个又是这么的简单,电源之间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简单啊,同样是AC-DC,笔记本电源是那么的复杂,这个又是这么的简单,电源之间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

功率差在这

网友:
真够简单的

网友:
这价格还要啥自行车呢

网友:
这价格要求不能太高了

网友:
天翼光猫电源12v1a,用的原边稳压,跟这个差不多。准备改双电源,变压器太小,只能够放弃。

网友(2022-06-27):
内置bjt那吸收也不要了

网友:
太简陋了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这好像是光猫或路由器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