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希捷JMS577 刷入此固件 解决灯的问题

楼主(2022-05-10):
希捷JMS 577
我的型号是one touch
芯片型号577
不接盘上电 灯闪烁 不识别
接非原盘灯不亮
刷入此固件 可解决灯的问题 刷后识别JMS579
磁盘驱动器识别为挂载盘名字
打开工具 解压 选择08结尾的工具 打开如图 点击蓝色字更新
更新成功后插拔 硬盘刷入后 不接盘 白灯常亮不识别 接盘后读写正常闪烁
更新后不支持uasp额外提供 一个支持UASP的 读写闪烁 不读写不亮
自行测试

网友(2023-05-30):
刚试过,确实解决了定制版本JMS577换硬盘后灯不亮的问题,谢谢。

网友:
下载不了,可以来个网盘连接吗

网友:
希捷有转接卡卡卡?

网友(2024-04-07):
最终,还得是回到论坛模式,找什么好容易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