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0公斤的手提电子秤可以负力量显示 自动关机。

楼主(2022-05-10):
可以负力量显示压力。

正向显示拉力。

2分钟自动关机,2节7号电池用5年以上。

楼主:
负的1.6公斤。

还可以去皮,转换单位,锁定

楼主:
拆修一个手提电子秤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0832-1-1.html

网友:
曾经买了一个,很少用,吃灰

网友:
开机自动校零。

网友A:
这玩意是真的牛,以前开店时候买过,拉85斤没问题,拿来称葡萄

网友:
这种精度一般,适合菜市场逛逛

网友:
这电子秤是进口货?全是洋文

网友:
2分钟自动关机 是默认的吧?

网友:
有个金属提手的,难得用一回,上次拿出来,电池都放漏液了

网友:
便携式的电子称一般都有自动开关功能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打算给老年人用的,但是用了几次发现设计的很不人性化。
一、是液晶显示效果极差,即使开背光老年人也不容易看清楚。
二、称重单位过于复杂,在中国用,就固定成市斤做单位多好,最多加个公斤,什么英镑,盎司,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应该都是公版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真的牛,以前开店时候买过,拉85斤没问题,拿来称葡萄

论坛助手,iPhone ...

不可能吧? 就算传感器受得了, 塑料外壳和固定的几个小螺丝,也不能答应啊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 就算传感器受得了, 塑料外壳和固定的几个小螺丝,也不能答应啊  ...

不是拉塑料,是拉上面那个纤维绳子

网友:
这玩意一旦不准,貌似就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 就算传感器受得了, 塑料外壳和固定的几个小螺丝,也不能答应啊  ...

力不在盒子上面,盒子只是安装显示屏和电池之类用的,受力的地方在内部的金属传感器上,就象你穿一只馒头在筷子中间,两手用力抓住筷子两头拉,馒头不会受力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拉塑料,是拉上面那个纤维绳子

看到拆机图了,这种还不错啊,我以前买的是这样的,靠塑料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力不在盒子上面,盒子只是安装显示屏和电池之类用的,受力的地方在内部的金属传感器上,就象你穿一只馒头 ...

看到拆机图了,这种还不错啊,我以前买的是这样的,靠塑料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