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修好的充电器#电子负载仪#滑动变阻器

楼主(2022-05-10):
各位大佬,想问下如何用滑动变阻器实现测试测试电瓶车充电器,如何让假负载端反馈电压值,直接并一个可调电源在上面可以不,看到的电子负载仪太贵了,简易的看淘宝评论又有很多问题,一般都是炸管什么的

网友:
可以做个小盐水缸

网友:
晃动编组去像是自己做的

网友A:
本论坛上有教做P150c电子负载的,自己DIY一个也可以的,实在不想动手,联系我,转让一台给你。

网友B:
现在电动车充电器确实功率大,200W左右,直接变阻器不好控制电流,
多管那散热器价格够你受的,DIY单管恒流电子负载+变阻器吧

网友:
这滑动电阻功率够大的

网友C:
弄电炉丝,配夹子,电压电流表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论坛上有教做P150c电子负载的,自己DIY一个也可以的,实在不想动手,联系我,转让一台给你。 ...

我看过这种,就是问题多多,才想的耐久一点,想用滑动变阻器做一个,这种跟电热丝异曲同工,主要是看中他的可调耐用方便更换上,我在想是不是mos管控制的那几个水泥电阻换成这种更好调节,同时耐用性上面有所提升,我看他们有的就是直接拿这个测试的,但是我想测试他充满电时候能不能自动停止,所以在想是不是在用可调电源给个电压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动车充电器确实功率大,200W左右,直接变阻器不好控制电流,
多管那散热器价格够你受的,DIY单管恒流 ...

嗯,我想的也是用恒流电子负载控制部分做监测功能,滑动变阻器替代水泥电阻消耗功率,不知道能否行的通,这样子差不多只需要一个mos管控制关断就可以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电炉丝,配夹子,电压电流表最简单了

我是想在测试他的稳定性上面加上充满电自动停止的检测功能,普通滑动变阻器肯定能实现消耗功率的目的,直接调节滑动变阻器不能实现类似充电后段那种涓流充电还有自动停止功能

网友(2022-10-20):
维修电动车充电器时替代电池的假负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4228-1-1.html

外面可以用个可调电源来代替假电池,注意下用二极管隔离。
我那个贴子中的思路和你的想法相符,且我在修充电器时,实际就是这样操作的,只是那个大功率可变电阻,我是用的电子负载。
有防反接的充电器,你外面不加电压,可控硅不能导通,输出插头上会没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