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助]亲们,示波器怎么测不出晶振频率呢?哪里不对,请指点

楼主(2022-05-10):
俺用示波器想测量晶振的频率[24M的和32K的都测不出],但测不出来频率,(耦合:交流    探头是100M的,已设X10), 是哪里不对?还请前辈们指点一二.

网友A:
使用示波器自带频率输出检查探头是否正常,确保待测板卡可以正常工作,示波器衰减比设置保持与探头衰减比一致都为10x,使用auto按钮即可,有信号输入后再考虑量程范围与测量标准是否合理。

网友B:
我觉得,示波器本来就测不出晶振的频率吧,晶振的振荡是在两个脚之间,而示波器测的是一个脚到地的波形

网友:
有点像用电流表去测量电压高低的感觉。

网友C:
取样点不正确,晶振的二端不是取样点,

网友D:
有可能晶振坏了,也有可能表笔电容太大,并到晶振那里导致晶振无法工作

网友E:
板子上电了吗按说不应该测不出来的,我测过好多次,一点就出波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示波器本来就测不出晶振的频率吧,晶振的振荡是在两个脚之间,而示波器测的是一个脚到地的波形 ...

示波器是可以看到频率的,但首先要看到正确的波形后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示波器自带频率输出检查探头是否正常,确保待测板卡可以正常工作,示波器衰减比设置保持与探头衰减比一 ...

自带频率测试正常方波有.板已通电正常工作着.按auto也不出波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样点不正确,晶振的二端不是取样点,

那取样点是在???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上电了吗按说不应该测不出来的,我测过好多次,一点就出波形的

上电啦,亲..就是不出波形,记得一点就出的,现在怎么都不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是可以看到频率的,但首先要看到正确的波形后才可以。

现在就是不出波形,疑惑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晶振坏了,也有可能表笔电容太大,并到晶振那里导致晶振无法工作

晶振正常的,主板都通电正常工作着

网友:
晶振阻抗很高,探头一搭上就改变了震荡电容导致停震了。。。。

网友:
电压低的看不出来。我也只是通过万用表测电压判断,只要两脚电压略有不同就说明振荡了,如果一端为0就是没工作

网友G:
示波器时基太大,另外有些晶振电路负载能力弱,探棒加上去就停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示波器本来就测不出晶振的频率吧,晶振的振荡是在两个脚之间,而示波器测的是一个脚到地的波形 ...

这晶振振荡信号,就几伏电压,不必用10倍衰减。另外,晶振两个引脚对地都有波形电压,可以直接测量的。一般性能良好的未波器,基本上都可以测出波形。如果探头输入电阻过小,输入电容过大,会造成晶体停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晶振振荡信号,就几伏电压,不必用10倍衰减。另外,晶振两个引脚对地都有波形电压,可以直接测量的。一 ...

试用x1,x10均无波形出现,郁闷ing

楼主: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时基太大,另外有些晶振电路负载能力弱,探棒加上去就停振了。

晶振没停振,亲.主板都正常操作试过

网友:
使用auto按钮即可,另外有些晶振负载能力弱,探头接上去就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