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台灯,8022k,不能延长触摸线,请教

楼主(2022-05-10):
捡了一个插电的台灯,触摸3色的,模样还行,梯形usb口供电,简单试机,可以正常工作,没有电池,必须加上电池。
拆机,有空间,找了个尺寸合适的电池,电路板上有电池节点,并且有充电芯片,充电指示灯,用的lth7,真容易呀。

故事来了,接上电池后,触摸焊点,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焊上触摸板引线,不能触控!!!
所以然者何?仔细看了下电路,电池正极经过一个二极管给系统供电,这个设计是为什么?
经过2.8vlod给sgl8022k供电,这里采用了双路触摸的8022k而不是常用的8022w,为什么?
后面一个芯片没有字,经过他,驱动两个三极管,点亮两路led,白光,黄光,白光+黄光。
这里8022k只用一路触摸,输出信号进入下个芯片(我觉得是计数循环反转)执行亮灭控制。
仔细测量发现,触摸焊点不引出线的时候,每次触摸。输出都有信号(2.8v),
而焊上引线,输出一直持续高电平,就像一直触摸不放手一样。
查2脚电容是灵敏度调节,电容逾大灵敏度逾高,这是太高了吗?更换原8n电容为1n,未果。
焊上10cm引线,检测输出端电压在2.8v,逐渐剪短引线至仅剩1cm,输出依然高电平。
焊下残线,输出反转为低电平,迷茫!
就教于各位大神,求指点

网友A:
我有一个台灯也这样,只能触摸焊点,加延长线就无效,要不一直亮着,要不一直不亮,吃灰快半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台灯也这样,只能触摸焊点,加延长线就无效,要不一直亮着,要不一直不亮,吃灰快半年了。 ...

拍图来研究研究!

网友:
这种是靠检测触摸的电容量来判断的,不是电压检测型的芯片,而是电容型检测

网友:
精确啊,那条延长线,只要延长0.0000000000001mm就不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反向操作,把电容加大试试

网友:
电容容量加大试试,

网友:
接上的两线间电容受影响了

网友:
引入了太多干扰,需要抗干扰。
先接一个1M的电阻,再接电线。

网友:
电容受到影响了

楼主:
接电阻?1cm的引线,就触发了,电阻不行吧?准备换个8022k试试

楼主:
准备换个8022w试试

网友B:
调整一下控制灵敏度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一下控制灵敏度的电容试试

试了,未果

网友:
换个TTP223继续整

网友(2022-08-26):
请问有结果了没有?

网友(2022-11-04):
引线垂直于线路板,看看干扰有没减少

网友:
加大采样电容容量试试,可以到几十nf。

楼主:
多方实验,发现不是触摸的问题,使用外部电源,没有任何问题,用电池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