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CHIPFANCIER固态U盘突然不认了,什么原f

楼主(2022-05-10):
   有2个,一个是CHIPFANCIER  256G   用了6年,突然就插上有声音,但是没有盘符。

又买了一个京一U小密  用了两天也是这个故意。
  大概什么原因?我做错了什么?

      插计算机上有声音  说明系统识别了U盘。但是就是卡在安装  驱动上不出盘符

网友:
先尝试下换一个电脑试试  2个U盘都在一个电脑上出这个故障 首先怀疑的是电脑

网友:
可能是usb3.0供电不足导致的,有条件测试下。

网友A:
供电不足会让固态挂掉,我也挂了一个46+512的,你那个电脑以后别直插了,加个带供电的hub吧,固态用起来其实挺闹心,各种小问题都可能暴毙,我那个才用了1个月
补充一句,win10的话,一定要把关闭显示器的时间设为不关闭,否则显示器一关闭,立刻切断所有外部设备读写操作,比win7都狠,很容易让U盘坏掉

网友:
电脑管理里也没有待分配的扇区的话就是掉盘了,可能与电压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掉固件挂了

楼主:
谢谢。谁可以修这个。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会让固态挂掉,我也挂了一个46+512的,你那个电脑以后别直插了,加个带供电的hub吧,固态用起来其 ...

是关闭休眠。休眠会断电。定时关闭显示器不会断电。大容量USSD温度偏高,容易造成闪存上的开卡固件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关闭休眠。休眠会断电。定时关闭显示器不会断电。大容量USSD温度偏高,容易造成闪存上的开卡固件损坏。 ...

我说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你可以试试,把休眠关闭,但是开启关闭显示器,然后用工具跑圈,这时注意屏幕关闭是,跑圈过一会儿也会停止
只有w10是这样,w7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你可以试试,把休眠关闭,但是开启关闭显示器,然后用工具跑圈,这时注意屏幕关 ...

win10用了n多年,每年换新版本,年底准备转win11。主机经常24小时开机,偶尔随我一起关机。显示器寿命较短,没人动鼠标键盘就定时息屏。照这个设置看下还会不会断电。

主板设置原因,这个USB接口一直通电,即使主机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用了n多年,每年换新版本,年底准备转win11。主机经常24小时开机,偶尔随我一起关机。显示器寿命较 ...

回头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谁可以修这个。谢谢

发给我给你看看

网友:
U口供电不足,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谁可以修这个。谢谢

萝卜头里也是你吧重新开卡吧

网友:
主控或者晶振出问题了哪

楼主:
感谢 上面兄弟回复,有保修的已去保修,没修的也找人修去了,才看见这晨有人会修。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热情。看见这贴时侯因为急早已邮寄出去了。

CHIPFANCER  是终身质保的。我有3个之前一个坏了,我自己拆了一下外壳,就不给保了自费花了100多。所以这个就直接邮寄回去质保去了。
    另一个京小密  刚拿上3天就坏了,闲鱼买的,没有质保 。所以很急,在网上找了一个去修了,看见您回复时已经邮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