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电源开机风扇就转,如何添加温度开关

楼主(2022-05-10):
一个比较老的大水牛台式机电源,标240瓦,开机风扇就转想着弄桌面上做个电源使用,比如接个小风扇,接个小台灯啥的。

改这东西也不想花费太多
有红包想花几毛钱搞几个温度开关扔上去,控制风扇到达一定温度再工作从而降低噪音,但不知道温度开关如何选取
初步设想在两个铝片上贴60度常开温度开关,不知道温度选取是否合适,还请各位老大予以帮忙,小的在这个表示感谢了

网友A:
电源风扇没搞过  我都是换静音风扇  有的电源自带这个功能  可以参考下启动温度

网友B:
看下风扇是几线的,两线的不行

网友C:
不至于,要是嫌吵换点转速低静音风扇,而且最好不要满载用,而且这种垃圾电源不值得折腾。。。咸鱼随便一百多能买个很好的风扇调速电源了,更重要额是垃圾电源炸电脑的

网友D:
看这散热片,就能知道电源质量了,大水牛这个电源应该是和机箱一起卖的,一套也就100+吧,当时还好的牌子,就这样了

网友E:
最简单就是找出风扇供电线剪开后加热敏电阻,不过这个电源不值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风扇没搞过  我都是换静音风扇  有的电源自带这个功能  可以参考下启动温度    ...

这都是放了十来年的货了,风扇是小风扇,也不想在上面花多的钱

网友F:
一般普通机箱上的电源风扇承担着整机的散热功能,平时不要停转,如果机箱有单独的风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风扇是几线的,两线的不行

风扇两根线,想剪开一根串上个温度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要是嫌吵换点转速低静音风扇,而且最好不要满载用,而且这种垃圾电源不值得折腾。。。咸鱼随便一百 ...

不给电脑用,就想着放桌面上做个小功率电源使用,接个小风扇小台灯啥的

网友:
网上买条风扇调温的线,其实里面就是个热敏电阻,一般都是两线的,拆开剪断风扇的线,接上去就好了,我的电源就是这么干的,不过一般也都是开机就转,只是温度不够转速不会那么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散热片,就能知道电源质量了,大水牛这个电源应该是和机箱一起卖的,一套也就100+吧,当时还好的牌子, ...

十来年了吧这个家伙,拿来后就一直扔着了

网友:
小功率使用,直接用一电位器控制得了,风量吹就行了,功率不大发热不大,或者直接接在5V上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来年了吧这个家伙,拿来后就一直扔着了

那就换个静音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就是找出风扇供电线剪开后加热敏电阻,不过这个电源不值得改了,

热敏电阻是不是可以相当于控制了转速啊,如果是的话可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普通机箱上的电源风扇承担着整机的散热功能,平时不要停转,如果机箱有单独的风扇就可以 ...

不给电脑用,放台面上当个电源,接几个USB口,接几个12V出来简单使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热敏电阻是不是可以相当于控制了转速啊,如果是的话可太好了

热敏电阻要增加控制电路,要温控开关,到了一定温度后,开关导通,给风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敏电阻要增加控制电路,要温控开关,到了一定温度后,开关导通,给风扇供电。 ...

哦,那就不理想了,成本太高。是不是热敏电阻加上我手头的直流降压小板也能行啊

网友:
不如一个12伏3A变压器方便!

网友:
买个好点的温控风扇的电源即可。

这种便宜货没有改的意义,顶多也就换个噪音小一些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