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高尔夫6自行维修油箱盖板及更换电机

楼主(2022-05-10):
用了10多年的高尔夫6,当时还是加价入手的,加油时油箱盖打不开,据说大众车主常遇上,呵呵。当时心急,撬开造成盖板损坏,唉!修呗。网上淘电机,长春有原厂件,但怕疫情影响,就近找了个适配件,价格不到40还包邮;我查过,这个东西技术含量不算高,就一个12v电机,能用就行了。过程顺利,先修盖板,找了个小铁皮,用螺丝固定,效果可以。之后就是按网上车友的经验,开拆,主要是c柱饰板难拆点,过程中发现购入的适配件杆子较原配长,无奈仍用老的杆子,问商家未果,估计是不配我的车型,但能用就好。好在最后还是成功了,历时2小时,收摊,顺便清了下水孔,最终不忘曾有坛友提醒,在加装的小铁片上的螺丝上了点黄油,主要为防锈。

楼主:
还有照片怎么传上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照片怎么传上去啊?

看发帖页面提醒,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最好不要超过4000px,建议批量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网友B:
我也遇上了同样的情况,高6的油箱盖设计是有问题的,每次解锁上锁车门的时候,这个油箱盖执行单元都会动作,也就是说这个电机都会转动开锁,闭锁,而且没有单独的开关可以关闭这个执行单元。更重要的的是,没有个什么紧急拉索(大众其它蛮多车型有这个)之类可以应急打开油箱盖,一旦这个电机损坏了(基本都是电刷到寿命了),只能拆开三块内饰板才能看到锁油箱盖的推杆。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在哪里把这个执行单元的电路断开,加油的时候才接通,谁知道的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发帖页面提醒,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最好不要超过4000px

谢谢提醒,已上传了,原来的太大了。

网友:
好像很多车都是解锁车门和锁定车门时,油箱盖跟随动作

网友:
差不多的车油箱盖锁和车门锁都是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上了同样的情况,高6的油箱盖设计是有问题的,每次解锁上锁车门的时候,这个油箱盖执行单元都会动作 ...

你的提议不错,如果下次再坏,我一定在杆子上装个拉线,接到外面,不换电机就手动打开算了。

网友C:
顶棚打了这么多螺丝,经常开窗跑?

网友:
挺高级的,还是电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棚打了这么多螺丝,经常开窗跑?

这又是一个问题,不想换顶,只能装卡扣。

网友D:
通病 就是电机无力,其实你要压一下油箱盖再开锁大概率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病 就是电机无力,其实你要压一下油箱盖再开锁大概率就开了

有道理,下次一定先按你说的操作。

网友:
什么高科技,还需要电机控制这个盖子?!

网友:
高尔夫嘉旅也是这样,坏了要拆内饰板

网友:
内饰板上装个按钮开关,线引过去单独控制。

网友:
感觉不如我们这些丐版车的拉线式的,越简单才越安全。

网友:
漂亮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奥迪,后备箱油箱背面位置有个盖子可以打开,有个红色拉环,如果电机坏了,可以用这个拉环紧急开锁。
按说高尔夫上应该也有这个紧急拉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