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星s10 5g版diy电池,实测容量4727mah超原装

楼主(2022-05-10):
原机电池是4370mah。
使用的是宁波维科电芯,质量非常好。
全新的
容量测试曲线图在下面
最后一图就是做好的成品

网友:
换电芯是大活啊。

网友A:
咸鱼那个做DIY电池的就是你?

网友:
质量非常好,但愿吧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B:
三星的凝胶电池容量要小一点

网友C:
感觉你就是以前那个阿凡达啥来着专门捣腾扩容电池的那位,容量大了厚度也上去了,有的机型盖不严后盖或者顶鼓起来,有的机型不能识别超出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就是以前那个阿凡达啥来着专门捣腾扩容电池的那位,容量大了厚度也上去了,有的机型盖不严后盖或者顶 ...

这个电池厚度不增加的,原装电池的厚度。
我不是阿凡达。 闲鱼 搜索 手机电池定制 这个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凝胶电池容量要小一点

何来凝胶电池一说?这个就是聚合物电池。

网友:
软包聚合物电池要注意不要挤压,否则会被气鼓包

网友:
换电芯价格最便宜吧!

网友:
进入内置时代,三星终于不把NFC天线搞到电池内部了,之前用S3的时候电池待机时间短换了块品胜的,结果换完NFC失效了,一查才知道棒子竟然把NFC线圈放在了电池里,好在旧电池没扔,然后撕开包装纸拆了线圈,拿薄铜皮把线圈的焊点引出到了新电池对应的脚位上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那个做DIY电池的就是你?

没错 手机电池定制这个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