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国人寿承保100万的燃气报警器拆解

楼主(2022-05-10):
路过垃圾桶边,顺手捡了个小电器。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满是油腻,用纸擦了擦,不影响各位看官想胃口就好。

人寿承保100万。

插头不是铜的,也不是铁,磁铁不吸

电源线是铁的镀铜,磁铁有反应

简洁明了的内脏

左边电源部分,右边检测部分 探头很大个。

发现外壳上的开孔,既不是对着探头,也不是对着蜂鸣器。

电路板背面,一个8脚芯片被打磨了丝印。

电源部分很是简单,用了一个13003电源管,没有光耦反馈。保险也只是板上一段印刷铜箔

探头引脚

拆完,搞得一手油。
外壳,电源线扔了,,留下板来拆零件。
感谢各位的驻足查看。

网友:
淘宝购买个检测头,装上还能用

楼主:
抢楼问下路过的各位朋友,这个丝印432A是个什么原件?网上找遍也没有。是对讲机的电源部分原件。

网友:
想不出来啥件能有用

网友:
厉害了,电源入端蛇形线当保险丝了

网友:
做工也过地区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东西对厨用天然气泄漏报警灵敏度怎样?我一直想买一个装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抢楼问下路过的各位朋友,这个丝印432A是个什么原件?网上找遍也没有。是对讲机的电源部分原件。 ...

https://www.taobao.com/list/item/610005201536.htm
感觉应该是稳压管的, 你找个好的对讲机测一下引脚电压

网友:
插头是铝的一定是铝的

网友A:
就这破玩意,人保能承保100万??

网友:
厂家也太能吹,这样做工的报警器也敢拉人寿来站台

网友:
就这产品,算了,也不评论了

网友B:
同款报警器,就用过几次放起来吃灰了,后来问到燃气味,就拿起来用发现插上电没反应,电源部分挂了,改成供电了

网友:
典型的“国产”货,没有一个零件是多余的,能不装的零件直接省了,估计少一个零件都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款报警器,就用过几次放起来吃灰了,后来问到燃气味,就拿起来用发现插上电没反应,电源部分挂了,改成供 ...

直接5V就行了饿啊 ?

网友:
应该还带执行机构比如关闭阀门打开排风扇的功能,阉割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破玩意,人保能承保100万??

人保都不知道。谁给一百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抢楼问下路过的各位朋友,这个丝印432A是个什么原件?网上找遍也没有。是对讲机的电源部分原件。 ...

1.25V电压基准

网友:
感觉把保险印外壳上的都是假货。

网友:
用rcc的开关电源,长期发热,耗电,稳定性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