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修台灯,两路触摸,什么芯片?

楼主(2022-05-10):
又捡了一个台灯,检查应该是误用高压电源(12v之类的)烧毁的,

如图,灯板是两色各12并灯珠,已经烧毁,全部更换了1w的2835,

查,3.3vlod击穿,两个mos丝印A2击穿,已更换。但是,触摸输入端的102电阻烧毁,是几个意思?这个台灯经历了什么?
另外,这上面的102,103电阻,在线测,都是1k,几个意思?外围再无其他零件,输出驱动经102电阻到栅极经103到地。

然后就是这个芯片肯定是挂了,求大神指点,他是谁?
1触摸1,2 采样电容,3未知,4地,电源负极
5输出1,6电源正极,7输出2,8,触摸2

触摸电极和输入端串联102电阻。芯片经lod供电3.3v。

楼主:
谢谢!谢谢!论坛果然强大!下单去,看能不能买到

楼主:
x包一搜,只有一家在卖,价格不贵,1.5元一个,但是运费18元

楼主:
还有一家,晓燕小店01,13.06包邮

网友:
都修到这样了,还是买个芯片吧,要不就换个台灯

网友:
还有个办法就是用TTP223模块这个替换,不过要2个,这个便宜,用签到红包可以买,基本上0元购

网友:
用sg8022改,只是脚位顺序不一样,

网友:
这东西,如果不是特别高端,修好也是吃灰,乐色桶吧

网友:
用其它触摸IC代用吧,都不麻烦。

网友:
改一个呗,这种小众的芯片肯定贵,只是两路触摸而已,又不难改,话说你把整个板子都换了都行吧,都修成这样了

网友:
投入的成本超过10元,就不值得修了,最好用现成的零件替换。

网友:
直接一个限流电阻解决就好了

楼主:
修着玩呗!谢谢大家,看来,代换是和好选择

楼主:
决定改成两个8022w,因为我有

网友:
用TTP223吧,简单便宜,就是不能调光。其实不喜欢调光的台灯,都是PWM调光,总是怀疑对眼睛有害。当然你有现成的芯片直接使用也好,维修东西尽量零投入才好。

网友:
修,继续修,享受修的过程,不在乎修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