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影驰开卡失败求大神帮忙谢谢 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ini

楼主(2022-05-10):
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ini

网友:
报错容量设置,把设置贴出来让大家看啊

网友:
重新侦测,总容量要128,自己想开小点填下面要打勾那个框

网友A:
换转接卡,换成ASM1153E或者ASM235C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转接卡,换成ASM1153E或者ASM235CM的

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转接卡,换成ASM1153E或者ASM235CM的

怎么用啊不显示硬盘

网友(2022-08-22):
等待楼主写完后续……

网友(2022-11-01):
短接点是哪两个我短接的GND和FBC 开卡软件扫描不到 磁盘管理也不显示几个G的新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