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看这对电脑音箱咋回事

楼主(2022-05-10):
以前嫌占地方只用主音箱,后来主音箱有杂音就换别的用了,后来找出来发现后面线细要断,重新焊接后副音箱声音很大,但主音箱声音很小,没有什么杂音了,主音箱音量和高低音调节却仍然管用,插头是三号线,而音箱这边好像是两根线,另外还有电源线和去副音箱的线,我用万用表测了下,把插头(3.5吋立体声带左右声道那种)通根部的接音箱一根,另外两根插头出线并一起接另一根,请懂的给解释下这是咋回事

楼主:
一开始只找到副音箱,打算出了,后来收拾屋子找出主音箱,焊接后接电视盒测试副音箱声音正常

网友A:
我笨,没看明白

网友B:
电脑白都变成电脑黄色了,这音箱岁数至少15年朝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白都变成电脑黄色了,这音箱岁数至少15年朝上了

少说了,至少22年朝上了,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D:
塑料脆化,时间九远,扔了吧,没折腾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白都变成电脑黄色了,这音箱岁数至少15年朝上了

买时就浅绿色的,不是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笨,没看明白

是主音箱声音很小,但它能调节副音箱的音量和高低音,副音箱声音很大且无杂音,后来替换它买的是无源音箱,虽然个头小,音量也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说了,至少22年朝上了,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你要是过来人应该知道,这在当年也是不错的电脑音箱,价格不算便宜,不像现在出的无源音箱那么简陋

网友:
清洗一下电位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脆化,时间九远,扔了吧,没折腾价值。

错了,塑料没有脆,你不要以现在出的低端产品来衡量,现在出的多是外观好看的一次性产品

楼主:
早年的产品不能通现在的廉价一次性产品比,那时人们想的是要有品质,现在不少想的是怎么靠外观和概念忽悠你,用两年甚至一年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笨,没看明白

你之所以不太明白,也与现在的浮躁有关,你看看这华为畅享手机自带的百度输入法,几乎没有联想对过,总是错别字,或没给我留下打标点的机会

网友E:
我估计你的3.5音频线接错了,应该是三根进音箱里面,是左右声道的线,一根接地,一根接左声道,一根接右声道。如果直接并在一起,声音就会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笨,没看明白

因第三方百度输入法太占资源,安装多了应用容易出问题卸了,改用自带输入法,这输入法估计不是大陆的,因它芯片都是弯弯的联发科技MTK 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了,塑料没有脆,你不要以现在出的低端产品来衡量,现在出的多是外观好看的一次性产品 ...

面网也锈了,要么重新上油漆,品相可能好看点。
TEA2025B芯片,也就听个响。

网友:
估计是主音箱喇叭有问题了,这种有源的功放模块都在主箱,副箱目前看来没问题

网友:
黄得这么厉害,有点年头了吧。

网友:
够老的了,是不是电源开关或电位器的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你的3.5音频线接错了,应该是三根进音箱里面,是左右声道的线,一根接地,一根接左声道,一根接右声 ...

我也觉得是线没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