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业余拆日立电饭煲RZ-W2000Y维修求助

楼主(2022-05-10):
日立电饭煲RZ-W2000Y不通电了,放了很久,拿出来拆看看是否能维修好,保险烧断,测IGBT和整流桥短路,IGBT(H30R1602)的稳压二极管开路不知道型号,也不知道多少伏,更换IGBT和整流器,驱动对管换了,电源管理芯片MIP382换了,窜灯泡上电,这个电饭煲低压供电是20V和5V,都有了,屏显HO,不知道故障代码,灯泡不是很亮,不知道是不是滤波电容大的原因,不知道如何维修了,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看起来挺新的

网友A:
稳压二极管开路不知道型号,也不知道多少伏,好像是18伏,但是我也不太确定,新手一个

网友B:
能正常通电了显示了,估计是不是某个保护功能失效报错

楼主:
大概用了半年,就不通电了,放了很久,内置电池估计也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通电了显示了,估计是不是某个保护功能失效报错

不知道,IGBT控制级的稳压二极管开路了,不知道多少伏,跟电磁炉的18V稳压管不知是否一致,没有电路图,暂时没装

楼主:
IGBT的稳压二极管开路,不知道型号,不知道多少伏的,暂没有装

楼主:
一般电磁炉的IGBT稳压二极管是18V,但这种进口的不知道是多少伏,风扇供电是20V ,

网友C:
电磁炉怎么修,这个就怎么修。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怎么修,这个就怎么修。找一下

谢谢了,还需要学习

网友:
小日的ih电饭锅,据说用3块钱的米能做出10块钱米的味道……

网友:
电路好复杂,贵有贵的道理,但国产的贵也不一定好,买的某米电压力锅煮的饭还不如几十块的电饭锅煮的饭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开路不知道型号,也不知道多少伏,好像是18伏,但是我也不太确定,新手一个 ...

是的,IH电饭煲各厂会用不同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看不懂,等高手。

网友:
看来日本货也就那么回事啊,用半年就坏了

网友D:
做工、用料都不错,那个稳压管不是稳压用的,是防止输入电压过高,起到钳位的作用!电饭煲不工作,可以看看是不是电池没电的缘故,或者也可以百度一下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用料都不错,那个稳压管不是稳压用的,是防止输入电压过高,起到钳位的作用!电饭煲不工作,可以看看 ...

谢谢了,我试着用一下18V稳压管看怎么样

网友:
做工真不错感觉比我的美的强多了

网友E:
稳压管不用也可以,这种故障,一般换功率管,就能解决,低压几路都测下,电容测下看看有没有变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压管不用也可以,这种故障,一般换功率管,就能解决,低压几路都测下,电容测下看看有没有变质的 ...

谢谢了,我用指针万永不测一下电容,有充放电,可能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