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SD成功开卡后遇到的问题请教,认盘很慢,SMART表C7有警告

楼主(2022-05-10):
1,成功开卡后跑圈通过。正常分区做系统,SMART表C7有警告,意思说数据线接口出问题
2,成功开卡后,认盘很慢,有时候要等个10秒才认盘,认盘后跑圈分区做系统都正常。
3,成功开卡后跑圈,120G的盘,原先速度200M/S, 跑到43G左右速度就变成10几M/S
以上所遇到的问题,请教会解决的兄弟们指点

网友A:
接口接触不好,清理一下或者换个新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接触不好,清理一下或者换个新的接口

就这么简单?我以为是开卡设置问题

网友:
换根质量好点的SATA线!

网友:
速度没问题  国产固态都这熊样   c7都不是事  小黄鱼 走起  处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