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电机驱动和罗技USB声卡

楼主(2022-05-10):
今天比较水,拆个电机驱动还是啥,铝壳看着好高档,里面一般般。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两条线进,两条线出,那个可调电阻是调速?怎么不做在外面?
后面是个罗技的外置USB声卡吧,随便看看。

谢谢观赏。

网友A:
罗技外置声卡真垃圾啊,看着都像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外置声卡真垃圾啊,看着都像假的

我就怀疑是假的,比较古老吧,

网友:
铝壳不错,散热片也很大

网友:
DC-DC升压还是降压, 功率是多少的?

网友:
罗技声卡看着确实假

网友:
那个带壳降压模块我也有一个,别人给的也不知道原来是干嘛用的

网友:
声卡不是真货,我记得罗技的USB声卡除了Realtek的方案就是Conexant的。这个用的是Cmedia的HS100B.
用料也不是罗技的风格,它的USB线都是5芯的,比常规的多一个屏蔽线,这个板子也做了,但没线接线上去

网友:
dc电源模块不错

网友:
磁环升降压板,网上芯片资料太难找,我有过几个降压直通,升压失灵,烧芯片等故障。不如价格便宜XL6009国产升降压芯片耐用,最好改下多圈电阻位置,避免可调电阻断路击穿XL6009和电容。

网友:
电源用料不错。

网友(2023-03-19):
怀疑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