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这个SM2246EN主控板的跳线

楼主(2022-05-10):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下面这个SM2246EN主控板的土狗路线在哪呀?
CE跳线又是哪些呀?这板上的丝印,看得头晕,也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
好像记得tog都是R23 这个,你找找是不是

网友:
这个我记得是英睿达BX100的主板吧

网友:
新收到一块某位大佬自己DIY的eslc固态硬盘 使用的慧荣拆机主控板2246en 据说是镁光bx100的主控板_固态硬盘吧_百度贴吧
https://tieba.baidu.com/p/6773108553
这里有张图可以参考

楼主:
看花了眼,找不到R23。原来应该是四贴镁光片贴在中间四个位置的

楼主:
贴了四贴,免跳CE的,就不知土狗是哪个,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A: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  约翰的咖啡屋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  约翰的咖啡屋大佬

终于解决了,谢谢!

网友:
我有块Intel ssd 535 Series 120G不认盘,拆开一看主控是SEAGATE BF29AS41BB0,Skhynix H27QDG8UDE8R颗粒不知道楼主这板可以做移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  约翰的咖啡屋大佬

再请问一下,这板上有这么多电容等元件穴空位,贴8贴或16贴要补元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这板上有这么多电容等元件穴空位,贴8贴或16贴要补元件吗? ...

8不用  16贴要   我发的帖子里面有个这板子  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不用  16贴要   我发的帖子里面有个这板子  你可以看一下

找不着,指个路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