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贪便宜入的晨洲岛8586热风拆焊台,感觉不是很顺手

楼主(2022-05-10):
新手,前段时间贪便宜在PDD入了套号称焊台销售榜第一名的“晨洲岛”焊台,实际使用者,感觉不是很顺手。
一来貌似烙铁温度不准、且似乎使用过程中有波动;二来烙铁头氧化的比较快。。。。。
这个焊台到手以后轻飘飘的。后来没忍住打开看了下内部结构,实在是好简单。见图:

网友:
这贴纸看起来就很山寨

网友:
要不很多人爱买洋垃圾

楼主:
这是主板,简陋啊。。。。

网友A:
这电源一看就很不足功率。。
前几天帮我朋友整了一台白光焊台。

网友B:
烙铁有T12就行了,实在没必要买一体的,风枪850就行

网友:
变压器好小

网友:
开关电源?焊台还是传统变压器的好

网友:
那是开关电源好吗,有50W就差不多了,白光是工频变压器自然很大啦

网友:
相对来说, 山寨203H高频焊台比较好用

网友C:
这种热风枪不好用,小零件可以,稍微大一点就吹不动了,板子吹糊了都没用

网友:
外壳竟然做了等电位接地 ,测测瓦数够不够。换个好烙铁头试试。

网友D:
变压器都没有,看来开关电源的成本比变压器都便宜,国产的就是为了降成本,白光的焊台都是用变压器

网友:
确实有点简陋

网友:
一般感觉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烙铁有T12就行了,实在没必要买一体的,风枪850就行

我也是这个配置,简单用用还可以。也想买一套好的,不过用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一看就很不足功率。。
前几天帮我朋友整了一台白光焊台。

看了元件,有2个可控硅,一个BTA12 800B,一个BT136S 600D。貌似一个是控制热风枪的,一个是控制电烙铁的。这两个元件看功率应该没问题。
然后板子上有2个FMD的MCU,是不是热风枪、烙铁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热风枪不好用,小零件可以,稍微大一点就吹不动了,板子吹糊了都没用 ...

试了下,吹了个坏显卡上的P903BK场效应管,能正常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都没有,看来开关电源的成本比变压器都便宜,国产的就是为了降成本,白光的焊台都是用变压器 ...

嗯,变压器带铜线的,成本自然高些。开关电源应该也可以正常使用吧。我主要是感觉这机器精确度不行,稳定性也不行。。。。。。

网友:
把烙铁部分改成t12吧最好用原装的发热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