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某款U盘,量产。主控为银灿IS918

楼主(2022-05-10):
exe是芯片精灵,监视u盘的参数,压缩包解压,绿色运行软件,导入XXX的配置,插上u盘,点开始,会删除u盘所有数据,等55分钟左右就好了!
先上传工具包。两个。

楼主:
二楼继续中。
有懂得都懂。

包装盒侧面。

内部。

插上U盘,运行监舍软件。

1

2

3

4

5

6

7

8

然后8G变16G

网友:
读写速度怎么样?

网友A:
米思米的U盘吗?你的怎么有32G!我申请了一个只有8G。

网友:
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的U盘吗?你的怎么有32G!我申请了一个只有8G。

我刚看了一下,我是去年申请的2018版的数据U盘是8G的

楼主:
没测试。
拿来做搬运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的U盘吗?你的怎么有32G!我申请了一个只有8G。

量产后只有16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看了一下,我是去年申请的2018版的数据U盘是8G的

需要量产的。

网友B:
多谢lz分享,包装为什么打码啊

网友:
我U盘是金士顿的DT100G3-128G,双贴SDUNCIAMA-064G,量产工具不支持颗粒

IS918M_GA是点序的,IS918_DA是银灿的

补充内容 (2022-5-13 17:51):
找到解决方法了,把支持这个颗粒的IS918_DA量产工具里13008CF6C_CB10028.bin替换到IS918M_GA工具里,然后重命名成13008CF6C_CB10026.bin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lz分享,包装为什么打码啊

为了不引起,必要的麻烦。

网友:
求个下载链接,没有币了,大佬

网友:
求下载链接,没有币了,大佬

网友:
导入的是什么配置呢,每次量产都会失败。

网友:
你倒是拆啊

楼主:
求老大,送热风港~~~~~~~

网友:
要55分钟那么久吗?我之前在坛里找的工具,量产出来都是一大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