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thinkpad E450 不充电是电池坏了吗?提示电池由于正常损耗而发生故障

楼主(2022-05-10):
收了个这么个机子,电池0% 已接通电源 未充电,有这么个报警提示

楼主:
这个笔记本电池是内置聚合物电池,我看电池有5v电压应该没有锁死,怎么就冲不进呢,这电池应该也没用多长时间怎么就这么拉了,用功率计测量适配器只有0.2w左右

网友:
5V 应该就是锁死了吧,正常笔记本电脑电池一般都在11V左右。

网友A:
换电池吧, 我的也是E450,自己拆开换了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笔记本电池是内置聚合物电池,我看电池有5v电压应该没有锁死,怎么就冲不进呢,这电池应该也没用多长时 ...

E450又没有锁,直接在水货宝里淘力神的换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吧, 我的也是E450,自己拆开换了电池,

看来只能换了,硬冲充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E450又没有锁,直接在水货宝里淘力神的换上去就行了。

如果不拔电池是不是就不用换啦,我真是个小聪明,笔记本玩出台式机的感觉

网友C:
电池低压锁死了,换一个电池把,或者平时用不上电池直接插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低压锁死了,换一个电池把,或者平时用不上电池直接插电用

救不了了吧,当台式机用了。。。

网友:
我的E450电池也不行了,启动的时候黑底白字就在叫唤,这电脑够老了,临时插电应急算了

网友D:
换电池电脑够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池电脑够老

卖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