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疑难杂症求助,SM3268AB量产工具无法识别SpecTek颗粒

楼主(2022-05-10):
手头有一个使用过程突然掉盘,打算量产修复,拆解查看

慧荣3268AB主控,SpecTek颗粒
根据官网https://www.spectek.com/menus/mark_code.aspx查询得知料号为
FBNL06B2T0KDUABM4
但是在试过在多个量产工具里面无法识别到正确的料号

且在DBF文件中也没找到相似的Flash ID
请问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没参数,只能自己加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参数,只能自己加参数了

谢谢
请问需要哪些参数呢?在哪里能找到呢?

网友B:
自己添加呗,或者找创见的大包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需要哪些参数呢?在哪里能找到呢?

L06B制程的,找镁光同制程颗粒的参数复制下,改下id和型号就行了。
具体的论坛里有这个帖子,自己找下。32xx系列的主控基本都是一样的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B制程的,找镁光同制程颗粒的参数复制下,改下id和型号就行了。
具体的论坛里有这个帖子,自己找下。3 ...

好的我找找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添加呗,或者找创见的大包试试

好的,我再找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