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3003做了一个LED灯通用维修电源

楼主(2022-05-10):
该维修电源是按下图电路做的,用来维修LED灯确实很方便。按这个视频做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B4y1c7ox/

楼主:
找了一根废灯条电路板改造的,几乎沒花钱。

网友:
此电路没有隔离,要注意安全,另外R3可适当加大阻值,如500欧姆,测试不需要太大电流。D3或D2可以替换为一个LED,起到电源指示灯的作用。

网友:
哈哈,才30几个ma,上个阻容不是更简单,好用

网友A:
再弄个隔离变压器就完美了

网友:
确实,这电路直接高压输出,容易被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弄个隔离变压器就完美了

再加上电压电流显示管。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简单实用,就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视频中说通过R3调节LED亮度,是不对的。调亮度就是调节通过LED的电流,是要通R2来调整的。这个电路恒流的关键是D2、D3给R2提供固定的电压降。恒流值=(Vd2+Vd3-Vbe)/R2≈0.6V/18Ω=33.3mA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电压会随着led的数量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电压会随着led的数量变化

这是恒流电路,电流不变的情况下,电压就随功率的变化而变化了。

网友:
这是高压的,有没有低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电压会随着led的数量变化

依靠基极的二极管D2和D3的压降固定1.4V,UR2+UBE=UD2+UD3这样就使R2电阻上压降也是恒定,从而达到恒流的目的。

网友:
隔离变压器 因为功率小  两个小变压器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根废灯条电路板改造的,几乎沒花钱。

其实只要“试亮”即可,恒流值不需要调吧,只要电容降压就行了

网友:
用便宜灯泡里面的电路改一个也可以吧,开关型恒流驱动,检流电阻加大一点,调整R_ovp(如果有)还能调整开路电压

网友:
阻容降压也可以完成点灯测试

网友:
这个不隔离,用着不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弄个隔离变压器就完美了

这个贴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5162-1-1.html里的板子上正好有三个变压器可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