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态硬盘,88NV1120,没有短接点!

楼主(2022-05-10):
8NV1120,工具找到了,不认盘,没找到短接点,各位大神,可否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撸主这拍照手法真是高明,所有关键信息一概看不到,估计是从事涉密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这拍照手法真是高明,所有关键信息一概看不到,估计是从事涉密行业的... ...

手机像素差点。。。。。。。

网友:
不要再折腾,如果是慧荣主控或者其他型号的,还可以开卡折腾折腾,这个主控的就算了,公开的工具版本很旧,有bug,开了也用不久

网友:
J1那边试试吧,一般都是J1

网友B:
这块板ROM在反面。你看我图片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ROM在反面。你看我图片

亲测有效,谢谢大佬

楼主(2023-01-15):
已修复,谢谢大家,
过程没截图,就不发图片了,
这个盘,是直接插电脑可以认盘,不能格式化,不能分区,然后,量产工具,能找的,都不认盘,或者可以认盘,量产不过,04,01,都报过,最后,在别的论坛看到一个帖子,说是,可以清空试试,所以,使用DG也做了一个清空,结果,就是,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速度是真慢,连续40左右,嗯,对付用吧,也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2024-08-16):
这个我搞过,金百达有这个板

网友:
坛里真的有很多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