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咨询:如何销毁手机?

楼主(2022-05-10):
这手机内屏损坏,能开机,不显示,里面有些资料不想泄露,一直没丢。

问:如何拆解,才能把资料全部销毁,谢谢!

楼主:
再问:还有一部红米,进水了玩完,也有待处理,陈冠希之鉴。。。

网友:
火化,骨灰撒大海里

网友:
烧了吧,要不扔河里

网友:
难道还有啥见不得的信息吗?直接卖给回收的就可以了

网友A:
拆了,把存储芯片敲碎就行了。你一提陈老师,我越发的好奇你手机里的内容了。

网友:
拆开主板,,在闪存上钻个大孔,,然后装好 拿去换脸盆

网友:
很简单,火葬。除此之外想留着换盆也行,用一个充满电的大高压电容(50V100微法以上)电击主板上的芯片,再装回去即可。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或者直接砸硬盘

网友:
你家不至于连把锤子都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主板,,在cpu和闪存上钻个大孔,,然后装好 拿去换脸盆

回收手机的准备用脸盆埋了你

网友:
将里面的所有大点的芯片全部敲碎就行,物理保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把存储芯片敲碎就行了。你一提陈老师,我越发的好奇你手机里的内容了。 ...

能连电脑,

网友:
如果不想拆,就在可乐里面泡2天。。或者钉子加锤子,如果还要换盆我觉得还是拆了,把开起来大个的芯片都拆了或者用那种防风打火机烧芯片中心直到裂开估计1-2分钟吧

网友:
把EMMC撬出来敲碎就可以了

网友:
机密信息就不要拿去换盆了,直接砸碎,保证存储芯片完全碎裂就行
楼主是不是私房摄影师?手机里有大量儿童不宜的照片

网友:
手机接线到电蚊拍的输出两极,然后按电蚊拍开关。

网友:
寄给我,可以保证彻底销毁

网友:
把主板拆下来留着,然后剩下的装好拿去换脸盆

网友:
销毁还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