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京东小京鱼wifi插座带电量统计SPW02

楼主(2022-05-10):
有一次断电后,时好时坏,有没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你这时好时坏是啥意思?  断电?连接不上?不能控制?

网友:
时好时坏是不是 wifi模块供电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时好时坏是啥意思?  断电?连接不上?不能控制?

通电不亮灯,然后偶尔又可以

网友B:
白嫖的吗?我搞了1个wifi时钟 1个智能音响 1付蓝牙耳机都是小京鱼的,说是全返京豆,结果到时候没给 正在撕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嫖的吗?我搞了1个wifi时钟 1个智能音响 1付蓝牙耳机都是小京鱼的,说是全返京豆,结果到时候没给 正在撕 ...

这个花钱买的,有点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花钱买的,有点亏

多少钱买的?

网友D:
做工看着不错,断电引起的时好时坏,看看有没有电容失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

三十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看着不错,断电引起的时好时坏,看看有没有电容失容。

好的,谢谢

网友:
京东?买的没多久就申请售后换新吧

网友:
这是断电后再来电的浪涌引起的损坏吧?一般就是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