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安泰信936B焊台,这个接手柄的只有两根线+接地线

楼主(2022-05-10):
发热芯都是4芯的+地线,

网友:
两线发热芯的,这个手柄不便宜

网友A:
除去地线,只有两根线了,怎么测温和控温的呢?

网友:
老货,可能10年前产的

网友:
类似T12的,只不过机械尺寸是A1312的。。。
用着没问题。

网友:
把加热芯换成金属的 非常耐艹

网友:
老货就是看起来爽

网友:
这个测温和T12一样的原理,也可以直接上T12烙铁芯,只是温度显示不准。

网友:
安泰信936只有带大B和不带字母的可以用T12烙铁芯。

网友:
大B比小B高级些。

网友:
只要能正常用就行

网友:
这种老货不多了,好好珍惜。但它并不好用

网友:
他家手柄最贵,电阻和别的都不一样,根据他的设定来定温度,不像别家的都有测温头,我也有一个这个,卖贵了,卖不动,,,,

网友:
和我的一样.......0几年搞手机维修时买的,一直没用坏,这种老货的质量是真的好.就是有一天不小心把手柄压断了,后来就拆开扔一边了..

另外一台威尔特是07年买的用到现在连发热蕊都是原机的,就是用不坏...

网友:
里面肉挺多的,不过还是喜欢4线936,至少发热芯好找,价格便宜。

网友:
老货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去地线,只有两根线了,怎么测温和控温的呢?

想想t12,这个发热芯可以上白菜t12上,亲测,发热芯阻值好像是10欧左右

网友:
换带显示的T12控制板+T12头   我十多年前就将白光936改为T12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