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咸鱼买的手机,上面贴的标签什么是什么意思?应该没有翻车吧。。。

楼主(2022-05-10):
200块钱买的,还送个电池。。。
联想16年的产品,820的U,6G+128G。

5.2寸的屏,

这个上面有个黄色标签,还有个防撕贴,
是什么意思?
厂家售后的手机?

成色还可以

这里也有个防撕贴,
中框上的,一部分在后盖里面去了。。。

充电头是原装的,

充电线是新的,但看了下不是原装的,
原装的是 USB3 的扁平线,
这种USB 2 的线烂大街的。。。

卡槽

送的电池,
不是原装的,
看了下淘宝有30包邮还带工具的。。。

重启了下 发现启动出现这个

查了下是解了BL 锁的原因。。。

充电正常,支持 9V

18年的ZUI 4.0 ,算是最终版的,再就没有更新了。。

清理掉了标签。。。

发现卖家又在闲鱼放了一部这种手机卖。。。

只一部,没有其他手机了,也不像是商家那种几十部的手机上架。。。

问了下他怎么这么多这个手机卖,他也不解释,

这样应该不是他自用的

有点像是收的同一种烂机,然后拼装起来,

或者是收的工作室的手机,好的拼起来。

但是我看了下这种型号的烂机,也要100一个,

再去配个屏,得100,

电池。。。

还有利润吗?

有大神知道是个什么情况的吗?

网友A:
拼装机暂不至于,这个标签是爱回收的,爱回收回收来的手机会一批批出给手机贩子和二手机市场的商户的

网友B:
200块,能开机就赚了。

网友C:
爱回收的价格是0.8-1.0元每公斤,可以算一下它的回收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块,能开机就赚了。

100块都有810,4+128的手机。。。。得蹲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装机暂不至于,这个标签是爱回收的,爱回收回收来的手机会一批批出给手机贩子和二手机市场的商户的{:013: ...

还真是,爱回收的标, 去看了下这型号的手机回收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爱回收的价格是0.8-1.0元每公斤,可以算一下它的回收价

别逗

网友:
都是低价回收的,各地都有手机换盆   也有给钱收机子,但都是二手的半价不到还是要品相好的,不好烂屏就是50-100看什么机子。反正就是骗

网友:
这种机器,又是解bl锁的,一般都是工作室锻炼下来的,性能会比同型号正常淘汰的手机差些,也会有组装拼凑的情况存在。emmc存储的寿命剩余也比较低

网友D:
我也有一个Z2 PRO,还在用,发热严重!

网友:
我有个zuk z2刷的MIUI,还能用这个是Pro吧

网友:
可能是拼装机

网友:
咸鱼买手机可能要看人品

网友E:
這种手机很便宜的前几天30收了个好的小米5.也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种手机很便宜的前几天30收了个好的小米5.也没什么用

米5,的4+128,咸鱼200瞬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Z2 PRO,还在用,发热严重!

确实,巨发热,电池不经用,还容量小就3100

网友:
这机器也太老了吧,我现在865都觉得可以换了

网友:
以前我也到咸鱼买过二手机,挺好的。

网友:
就跟你所有的帖子里面的图片都有一个玛德陛下一样

网友:
zuk听说很难用,不过这价格怎么也不算亏,我之前买了个红米k20pro,用了一年,屏幕动不动就不显示或者变成雪花点,拆开一看屏幕排线插座上有断线用锡糊上的一年了应该是焊点又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