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X8025T替换原晶振,附带坛友分享的pcb文件

楼主(2022-05-10):
RX8025T替换原晶振,接那个脚是正确 的?
RX8025T 第三脚FOUT接到原晶振那个 脚上呢(万用表测原晶振2脚之间有微小电压分正负极)?
目前这个 闹钟接到那个脚都可以正常走时,还没有测试精准度。

PCB原文在这个帖子:
看这么多人都玩RX8025,分享个自己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可以去撸5元的PCB打样 - 第3页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站内搜一下“RX8025”,有很多资料。

网友:
走时正常就OK

网友A:
板子不是标注了吗。万用表量一下晶振两脚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我一般都没测,焊上不行就换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是标注了吗。万用表量一下晶振两脚不就知道了。

都是小作坊的板子上什么都没有啊 ,无源晶振也不会给你标注正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没测,焊上不行就换一边

看来只能按照你这方法了。

网友:
只要时钟正常就可以了,不行就换另一个引脚。

网友:
我记得是只用接一个脚

网友:
我一般随便接一个脚,亮了就行,不行换脚

网友C:
一般芯片都有晶振引脚X1、X2的区分,接到输入引脚就可以。

但很多电子钟都是牛屎芯,没法区分X1和X2,所以,你懂的,:-)

楼主:
其实还想问一下,为什么不买日本进口的32k 5ppm晶振来替换原来的(好像有6pf和12.5pf区别)?都用这个RX8025T来替换???

网友D:
既然在两脚都能工作,就暂且定在C2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还想问一下,为什么不买日本进口的32k 5ppm晶振来替换原来的(好像有6pf和12.5pf区别)?都用这个RX802 ...

因为便宜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芯片都有晶振引脚X1、X2的区分,接到输入引脚就可以。

但很多电子钟都是牛屎芯,没法区分X1和X2,所以 ...

是的   我的就是牛市芯片,那有什么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在两脚都能工作,就暂且定在C2端。

随便接那个都可以,试过了,几天测试比之前晶振准!!!!!

网友:
接上8025时,要记得将原晶振两端的两个小电容去掉

网友:
要区分晶振回路的输入、输出端也不难,用一只大约1M左右的电阻,分别将晶振两脚经电阻接地,当晶振某个引脚接地后,时钟不走时了,那这个脚就是晶振输入端。
原理:晶振回路的输出端具有一定带载能力,故接上电阻到地后不会影响电路工作,而输入端接电阻到地后就会停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