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旋转玩偶

楼主(2022-05-10):
插电还得装电池才能又播放音乐又亮灯又旋转。光电池只能旋转,光插电灯又不亮

楼主:
我给电源线并到电池座正负极结果灯不亮,我以为烧了,断开装电池灯亮了。电压高了灯还不亮?测量灯输入2.5v

我想实现不装电池只插电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得搞清楚供电电路才行

网友:
这玩偶,小女孩的最爱
分析下走线,改锂电。

网友:
先看电路才能知道怎么改

网友:
好好屡屡线路

网友:
可以折腾改着玩了

网友:
应该有磁力传动防水结构,九几年我撬开母亲抽屉,小心翼翼玩液体里彩色颗粒,油滴等模型。零几年我DIY过吸管喷气下雪模型,废旧透明塑料盒,装些泡沫塑料颗粒,固定吸管,接在打气筒手动模拟空气暴风雪,到2016年后还真有圣诞下雪玩具,里面螺旋桨吹动泡沫塑料颗粒。

网友:
磁力传动的话就很方便了

网友:
这是个神奇的设计

网友:
三界电池刚好一节锂电,,,开起来是5号电池,,,14500刚好,,,

网友:
这种电池的排列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玩具喇叭还是环保的,比黑色款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