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有些年头的应急灯

楼主(2022-05-10):
翻出个不知什么时候的应急灯,充电已经 不亮了,这个电池闲置太久,应该是废掉了。搜搜还是日产的东西,现在看看也有点儿年代感。以前上学时还买过类似的灯,熄灯后用。

网友:
上世纪8、90年代比较流行的应急灯,我家也有好几个。

网友:
前几年也拆过一只,是电瓶坏了,也没换电瓶,拆零件了。

网友:
改用带保护板的锂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种电池就是儿童电动车或电子称铅酸电池

网友:
小时候记得好叫做停电宝。

网友:
勾起了回忆

网友:
这类应急灯,都是电池电池先废了。

网友:
过去的年代家家都有的应急灯

网友A:
改锂电led,末日装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锂电led,末日装备

长期浮充还是用铅酸安全点,灯换成LED后,同样亮度下6V 4Ah电池续航至少是原来的4-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期浮充还是用铅酸安全点,灯换成LED后,同样亮度下6V 4Ah电池续航至少是原来的4-5倍。 ...

主要是铅酸的电池不好找,不是需要现买就是太贵,

锂电找着方便,手机和笔记上淘汰的,总能找到点,

网友:
也有一个一样的,铁心变压器的,以前放坏了电池,在陶街买了个拆机电池换了,也没用过几天,现在电池也放坏了

网友:
九几年在父亲爷爷家见过,灯杯大概5手指宽,双灯管。后来被LED灯珠手电筒,USB灯头加充电宝替代。

网友:
铅酸电池,估计要坏也是电池废了。

网友:
应急灯,有日光灯,电筒,收音机功能

网友:
铅酸蓄电池的寿命有多长啊???

网友:
是5欧就好,做负载。

网友:
我把铅酸电池换成两节锂电串联了,抛弃原来的充电电路。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