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想自制一台小鸡孵化机

楼主(2022-05-10):
钱不好挣,这几年在家附近上班,就寻思着自己做点副业,由于处于农村,有空地山林,就想着养点鸡,去年开始自己慢慢摸索,一边上班边从选蛋,孵化,开始自己动手,由于是山上,地里有野动物侵犯,第一次孵出来的小鸡算是全军覆没,还好爱动手,发现问题就及时想办法,重新做铁的笼子,雏鸡白天放在室内,晚上抓到笼子里保护起来,算是养成了几十只,过年还卖了一点,钱是没赚到,赚了点心得和经验,所以还是想扩大一下规模,以前只是试手买的孵化机是小的,现在想弄一个一次能孵个一两百只的也就可以了,毕竟我不是专业的,主要还是要上班,知道孵化机的原理,想自己做一个,最好是可以编程的那种,可惜自己又不懂单片机,请大神指点一下 我自己的构想是
1.一路常闭电路用于孵化机加热
2.一路控制湿度  加湿器
3.一路控制翻单  循环时间,间隔时间可调,【因为大机器都是盘子倾斜来翻蛋,发现并没有我的小机器用滚轴的方式翻蛋的效果好,所以想用滚轴】
如果能不用单片机最好,全部用分体原件,因为我是小白一个,单片机有点整不明白,现学又没那时间,有动手能力,分体原件坏了我也比较直观,我可以自己维修
做这个可能成本比买一个还贵,由于从一个电脑维修弱电行业的转到现在的修车行业中,落下了很多以前的爱好,以前做的电子玩具也都还在,也当是怀旧了,自己做出来的总觉得是最好的。那种感觉,只有坛里的兄弟才懂

网友A:
建议还是直接买鸡苗靠谱些。非专业人士,自己DIY的可靠性不好保证。实在想自己搞,可以买现成的温控器。

楼主:
刚看了一下,发现用一个简单的成品PLC就能解决了

网友:
三个定时器,一个带控温的,一个接浇花器定时喷水,一个接翻蛋的电机,如果被控制的东西现成的话成本几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直接买鸡苗靠谱些。非专业人士,自己DIY的可靠性不好保证。实在想自己搞,可以买现成的温控器。 ...

老实说,卖成品鸡像我这样散养出来的,效率低粮食钱都卖不回来,真正的效益是在孵化小鸡,卖鸡苗上

网友:
当年的电子部41所做这个很厉害。
1.孵化箱加热需要风扇把每个部位温度分布均匀。
2,对于湿度没什么严格的要求,65%--85%都可以吗,放盆水就行,没必要搞湿度控制。
3,有专门的蛋盘,倾斜更好搞。

网友:
好像有人制作过,你度娘上搜一下。

网友:
楼主上网查查看应该有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实说,卖成品鸡像我这样散养出来的,效率低粮食钱都卖不回来,真正的效益是在孵化小鸡,卖鸡苗上 ...

老实说,想靠孵化鸡苗赚钱,还是歇歇吧。
首先即使现在放养的鸡,也是要求品种的,不是所有的鸡产的蛋都可以孵化鸡苗的,所有你得有父母代种鸡,然后父母代种鸡如果笼养你得会人工授精,如果散养那授精率不会很高,成本增加。既然养父母代种鸡必须有规模,规模达到了孵化也得跟得上,所有一个中小型种鸡孵化场就出来了,目前市场情况基本一万套种鸡规模基本淘汰水平,只要规模上去了才能发展。

网友:
最主要的是温度,还有就是翻蛋。孵蛋时蛋蛋要定时翻转的。湿度如果能够控制更好。这东东,自己折腾都不用花多少钱。

网友:
小鸡孵出来好像还有去公留母。这也是个技术活。

网友:
想来想去,好像单片机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把小机器拆了做大

网友:
买个温控器 再一个定时开关 可以设定几组 滚轴的容易做 还不怕磕到  湿度可以不要  入楼上说的放水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想靠孵化鸡苗赚钱,还是歇歇吧。
首先即使现在放养的鸡,也是要求品种的,不是所有的鸡产的蛋都 ...

这也大义凛然?不要打击积极性

网友:
我去年用8266写过这样的程序,但不知道温度和湿度应该选什么样的探头才能达到精度,我用的DS18B20测温度的,可以用手机修改参数和控制,可以推送到海康的监控视频字幕里。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实说,卖成品鸡像我这样散养出来的,效率低粮食钱都卖不回来,真正的效益是在孵化小鸡,卖鸡苗上 ...

话说散养鸡一般来说都是按只卖的而且还比普通的大批量饲料喂养的价格要高怎么会卖不会粮食钱?山林养鸡的话喂的东西很少,就是防止被老鼠,蛇,黄鼠狼之类的霍霍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散养鸡一般来说都是按只卖的而且还比普通的大批量饲料喂养的价格要高怎么会卖不会粮食钱?山林养鸡的 ...

去年30只鸡,老鼠,蛇,黄鼠狼都遇到了。
损失了 1/3 .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看到个用单片机控制温度之类做的养仓鼠,你可以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