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到一个扩容U盘,怎样恢复到本来容量

楼主(2022-05-10):
一直想做一个系统安装U盘,在淘宝韵听数码旗舰店看到一个32gU盘买下,等到U盘快递到家,先用U盘工具测试看看,不对,怎么是个扩容U盘,只有14712M。

为了不冤枉淘宝商家,再次复制文件到这个U盘,但复制到12.22g时,再也不能复制进U盘,等半个小时一个字节也不再增加。

找淘宝店主不是诬赖,根本不承认是扩容的U盘,钱不多,就是堵心呀。为防止其他坛友误撞“韵听数码旗舰店”这个坑,在这里必要提醒一下。

各位大神,这个扩容U盘怎么能恢复到真实容量?直接格式化是否可以?请不吝赐教。

网友:
查看主控,重新量产

网友:
用分区软件DiskGenius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
主要是违法成本太低了和被捉可能性太小

网友:
重新分区,分14G。剩下的空着别分。

网友:
曾经买个一个夏科u盘32g,容量倒没有问题,就是速度有点慢,慢就算了,放了一段时间坏了,不能读写了,几乎一次没用扔了

网友:
MyDiskTestMyDiskTest是一款U盘/SD卡/CF卡等移动存储产品扩容识别工具,可以方便的检测出存储产品是否经过扩充容量。再用相对应的主控软件去量产下。

网友:
确定主控重新量产

网友A:
必须曝光无良商家,一般通过量产工具重新量产就可以搞定,我记得我就是这么来的论坛。

网友:
确定主控,找工具,重新量产就好了

网友:
用DISKGEN直接分区隐藏,留一个12G分区正常使用可行?
扩容盘一般是容量满了会自动覆盖以前的数据,鉴于这种工作模式,设置小于真实容量就不会掉数据

网友:
重新量产就好了,。不慌

网友:
是不是黑胶盘,要是黑胶盘直接扔了就行

网友B:
像这样的我都是用电蚊拍电一下然后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的我都是用电蚊拍电一下然后退货

这个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曝光无良商家,一般通过量产工具重新量产就可以搞定,我记得我就是这么来的论坛。 ...

扩容U盘外观、名称(韵听YUNTING)。

无良商家详细信息。

楼主:
感谢数码空间的坛友热心帮助,只有在这个论坛 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

网友:
买坛友组的不好么?用什么主控、颗粒明明白白。

网友:
退货吧,量产有可能都没工具

网友:
需要远程协助吗?好了给我3~5元就行,弄不好不要钱,你是要退货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