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铅球 真的是要做个铅(焊锡)球。铅合金密度为9.4

楼主(2022-05-10):
儿子中考,需要在家弄个铅球练习投掷。
搜索得知 中考的铅球重4公斤。现在想找个 空心金属圆球 用铅多的焊锡灌注一个铅球。会算的帮忙算一下 ,我要找一个 多大的空心金属球当模具。

多年积攒了近10斤的 铅 和 焊锡的混合物,就是里面的铅含量比平常焊锡里铅的比例至少要高一半,其中还有一部分不知道是什么金属的东西在冷却时会先凝固(高温时可熔化),就象粥一样有干有稀(水和米粒的效果),再等一会就全部凝固了。

经过测算,合金密度为9.4左右

网友A:
建议上废品站找找,做得话成本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废品站找找,做得话成本不划算

城市封控中,人不能出小区,快递也都停了。只能自己想办法做,不然都可以在网上买了。

网友:
什么材料无所谓,重量够了就行,反正就是练力气,
找个石头最合适,

网友:
找找旧铅酸电瓶,取极板化铅。

网友B:
不知道你那合金成分,密度,没有办法计算。找个空心金属球,和你的合金一起称重4kg,然后熔化,灌装,封口

网友C:
在男子比赛中,铅球直径110-130毫米之间,女子95-110毫米之间

网友D:
别用铅了,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小孩子

网友E:
10斤的混合金属不知道多大体积,不好溶解。还得找合适的模具,或者自己搞沙模

网友:
先练俯卧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男子比赛中,铅球直径110-130毫米之间,女子95-110毫米之间

标准的是铁球,和铅的肯定不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那合金成分,密度,没有办法计算。找个空心金属球,和你的合金一起称重4kg,然后熔化,灌装,封口 ...

搜了一下 铅 和 锡 的密度,我觉得按10算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用铅了,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小孩子

我这能买到不明用途的不同大小的开口的不锈钢球,可以把铅熔了 灌进去。手拿能接触到的地方几乎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斤的混合金属不知道多大体积,不好溶解。还得找合适的模具,或者自己搞沙模 ...

铅,已经被我用饭盒熔成一个 铅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那合金成分,密度,没有办法计算。找个空心金属球,和你的合金一起称重4kg,然后熔化,灌装,封口 ...

经测算,锡铅合金 密度为9.4

网友:
类似的建议搞个实心石球,在泥地里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能买到不明用途的不同大小的开口的不锈钢球,可以把铅熔了 灌进去。手拿能接触到的地方几乎可以忽略 ...

铅在常温下就能蒸发的,除非全密封

网友:
根据密度、总质量计算出体积,根据体积计算出球体的直径,网上都有公式,很难吗?

网友:
查一下数学用表就可以算出球的直径,不过找到正好的空心球怕不容易,早先掷过无皮的铅球,还弄的手指黑区区的,所以可以直接铸一个铅球,介意手黑的话可以包一层胶皮啥的。

网友:
商店关门了、废品站也关门了,路绝了,非要自己做一个。我数学不好,算算不出来空心球应该多大,但问题是,如果有人算出来了,楼主!你上哪里找这样的一个空心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