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acBook Pro(A1708)不开机,多处零件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2-05-10):
邻居的一台2017款苹果A1708笔记本,送修时不开机

拆开后盖,上面有进水的痕迹,C壳上的进水标也变红了

观察多处被维修过,有一处贴纸被烧焦了(其实应该是风枪吹焊烤焦的),不知是之前修的,还是这次坏了给别处修过,看上面的保修标已被拆过了

WINBOND的BIOS芯片也被干过了,上楼有一图未红圈标识,有一颗电容被烧了一个洞,处理后未拍照

肉眼能见的,一个特殊的电阻一端也裂了,换了一个近似阻值的

PPBUS_G3H_CPU网络已短路,所连接的点太多了,整个PPBUS_G3H相关的网络都是short

单线网络通电1.8V,手摸C6405板这边发烫,把此电容上松香烟,果不然瞬间熔化了

拆下此短路的电容(PPBUS_G3H_SPKRL网络),其实可以不补回的,下面还有好几个电容,为了完美,从苹果料板上拆了一颗电容焊上

万用表测试此网络已恢复正常阻值,其它相关的PPBUS_G3H网络当然也正常了

主板清洗好后,装机测试,久违的苹果标亮起了

装好主板,内部稍作清洁,开机进入系统,但邻居密码忘记了

重装系统,电脑终于起死回生了,配置还算不错的

维修完毕,END

网友A:
女邻居吧???

-=-=-=-=-=-=-=-=-=-=-

网友:
楼主维修专业,思路清晰,工具齐全。果然还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女邻居吧???

-=-=-=-=-=-=-=-=-=-=-

哪里可以看出是女邻居呢?电脑用户名吗?电脑是邻居的女儿用过的

网友:
楼主维修专业,思路清晰,工具齐全

网友:
支持手艺人!

坏的元件真多,一般维修人搞不定。所以找个基本功扎实的技术人员是多么重要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判断报故障点很准确,电路基本功很扎实,真乃高手!

网友:
专业维修就是简单快

网友:
遇见大神,膜拜一下~!佩服

网友:
您好!请问您店里可以维修笔记本不?我有一个外星人13R3,挖矿时突然自动关机断电,DC输入口呈短路状态,之前发淘宝维修报价1800元,并未维修,给我原封不动寄回来了(应该是原封不动,我特意在关键芯片上拍照了)。价格好商量。

网友:
想知道苹果的电容供应商是谁,怎么感觉很多苹果都爱坏电容。行业里的发财电容这个称号估计也是苹果最开始引出来的

网友:
安妮是个乖女孩~~

网友:
专业,牛,羡慕

网友:
专业维修就是不一样,维修思路清晰,找故障点迅速。上次弄个技嘉主板通病无限重启,查了好几天资料也没法下手维修

网友:
几道手的竟然还能修理好

网友:
除了膜拜一下,还是道声兄弟,你厉害了!

网友:
二修机其实只是电容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可以看出是女邻居呢?电脑用户名吗?电脑是邻居的女儿用过的

不要解释,大家都懂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竟然都是被动器件损坏,换好就可以了

网友:
专业!基本功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