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工47表3mm香蕉插

楼主(2022-05-10):
表打理差不多了,整个表针,就很有必要了,3mm的香蕉棒,没有找到紫铜,上黄铜吧
手工磨制,

下来就是焊线,绝缘了!

应该耐用吧

网友:
这绝对是下本了,这用料不计成本呀

网友A:
应该加上灯笼弹簧片,接触更好,插拔方便,网上有卖香蕉插头的,就是绝缘不好弄,套热缩管,万用表弯插头感觉好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加上灯笼弹簧片,接触更好,插拔方便,网上有卖香蕉插头的,就是绝缘不好弄,套热缩管,万用表弯插头感 ...

听你这话,年龄不大。
47表原装的,就是这样的棒子,锥形的,接触比灯笼棒好多了。而且,这个是3mm的,灯笼棒都是4mm,插不进的。

楼主:
一般一般!讲究的,都是镜面抛光。咱这,粗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你这话,年龄不大。
47表原装的,就是这样的棒子,锥形的,接触比灯笼棒好多了。而且,这个是3mm的,灯 ...

3mm的香蕉插头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m的香蕉插头也有。

他这个47表的插孔,是锥形的,上面大,下面小,不是直的

网友C:
自己造,不如咸鱼买二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这话,年龄不大。
47表原装的,就是这样的棒子,锥形的,接触比灯笼棒好多了。而且,这个是3mm的,灯 ...

原装47是棒子不带黄片,但座子上是带开花的。头和底座总要有个配合的。

网友:
一对鲜花插在牛X上。

请勿对号入座、、、、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造,不如咸鱼买二手

啥都买,还diy个甚

网友:
我把MF30改了4mm接线柱,严丝合缝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这话,年龄不大。
47表原装的,就是这样的棒子,锥形的,接触比灯笼棒好多了。而且,这个是3mm的,灯 ...

原装47表没见过,500型见过一个尸体

楼主:
我16岁买的第一块表,就是这个mf47,当时120元,好贵的!1991年

网友:
手工磨制???不是用微型车床车的吗?

网友:
做得很好,大师

网友:
下次再加工零件记得做双份

网友:
这材质再用几十年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