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便宜的电磁炉WK2102

楼主(2022-05-11):
这个真是省成本,铝线盘才12厘米直径。

控制的单片机在背后,
还好是触摸按键,结果也比较防水,防尘。

看是不是能改下,把最低功率改到300-500W,改电流取样的分压电阻。

楼主:
内部结果,元件

楼主:
TM-S1-09W-C

主板。。。CPU。。。好像***WAY12A

网友:
这类厨房家电经常进些虫子蟑螂的比较烦。

网友A:
美的应该挺耐用的

网友:
现在大部分都是铝线盘的了

网友:
现在全面进入铝线盘时代,笨重的铜线盘已经被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的应该挺耐用的

美帝无底线,上电就爆机。现在的美帝品牌价值和志高一样,归为三类。前几年还在二线队伍里。

网友:
电磁炉主要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都真是省成本

网友:
美的现在都是外包贴牌的,因为就在我这边,都是oem做的,自己不生产

网友:
看样子铝材在很多方面都有取代铜材的趋势,铝线,铝管,以后会不会芯片铜底都就成铝底了

网友:
家中似乎也是这个,谢谢

网友:
美的跟联想南极人一样了?

网友:
只能这样了,试机时也是用不小于12CM的锅具。

网友:
电磁炉这种电器镀铜后电流都在表面,不见得铝线圈就一定不耐用,只要接头做好了没啥问题,降功率完全没必要,就几十块钱的东西

网友:
美的电磁炉不贵,但也挺耐用的。
现在想用线性加热的那种。

网友:
功率小了煮粥吗 炒不了菜吧

网友:
改成火锅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价格在那了,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