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发个立创开源平台上的 CH552自定义键盘程序

楼主(2022-05-11):
近期在立创开源平台上看到个 CH552自定义键盘 觉得可以玩玩,https://oshwhub.com/pomin/diy-jian-pan
但是看评论说用一段时间就没有响应了,自己试了确实会无响应。
大改了下程序测试了整体运行没啥问题,先这样,后面想玩了再继续改程序。程序放这里给需要的朋友自行发挥。
注:大部分程序来自网上各大神编写的,我只是东拼西凑,著作权归原作者。具体作者现已不详,若有侵权请联系我将其删除。

1、EC11编码器和6个按键改用定时器扫描键值。6个按键得重新写驱动程序,目前只能按一下松开才响应一次,一直按着不响应。
2、EC11编码器按键短按改变左右旋转调整的模式(目前只有音量和上下曲),6个独立按键响应的功能随便设了6个。

3、内部晶振改为了12MHz,删除了灯光驱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可ch552单片机,做了最小系统板,外围电路比较简单,电容电阻都不多。
有usb也有arduino支持,无奈只有14个io,最矩阵键盘最多7*7=49键。

网友B:
立创平台好,感觉很火

网友C:
怎么才能做成104键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才能做成104键的啊?

换个大封装

网友E:
我也重新换轴打样了三轴的,控制大小声上下曲暂停,蛮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可ch552单片机,做了最小系统板,外围电路比较简单,电容电阻都不多。
有usb也有arduino支持,无 ...

加芯片扩展啊,比如tm1628之类的芯片还可以加数码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才能做成104键的啊?

再加个多脚的单片机单独做按键扫描,键值发给ch552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创平台好,感觉很火

因为国产开源,非常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重新换轴打样了三轴的,控制大小声上下曲暂停,蛮方便的

就是看着方便才玩的,不需要用鼠标点来点去,比组合快捷键还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大封装

大封装的单片机太贵了玩不起,看那些大佬的键盘用的stm32或atmega32,玩不起玩不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封装的单片机太贵了玩不起,看那些大佬的键盘用的stm32或atmega32,玩不起玩不起 ...

国产性能不错的at32的也不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封装的单片机太贵了玩不起,看那些大佬的键盘用的stm32或atmega32,玩不起玩不起 ...

扩展io不一定要用多pin的芯片,74HC597 一样可以串连扩展出一堆io读取
还有i2c扩展双向读写io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可ch552单片机,做了最小系统板,外围电路比较简单,电容电阻都不多。
有usb也有arduino支持,无 ...

加一堆74hc165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一堆74hc165就解决了

成本就上去了,还不如换io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扩展io不一定要用多pin的芯片,74HC597 一样可以串连扩展出一堆io读取
还有i2c扩展双向读写io
...

但是ch552程序空间有限,不如用便宜的stc8处理灯光按键和编码器等等,让ch552只负责usb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性能不错的at32的也不贵

可是不会编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不会编程啊

其实都差不多。。。多搞几遍也就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