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 century 电子价签

楼主(2022-05-11):
前段时间在咸鱼上瞎逛, 看到一个之前没见到过的价签, 价格不是很贵, 卖家15一个卖, 目前, 一个4.2的或者2.9的也差不多这个价, 果断入手几个玩玩.

看完效果就开拆
从屏幕左上角开始入手, 不要问为什么, 凭感觉来

饱受摧残的正面板遗照一张

接下来就是为啥要从左上角入手的原因:

屏幕紧贴右侧, 并且右上角有使用502的迹象, 从右侧入手很容易翻车, 左上正好有空隙, 对于拆机的我来说简直是良心啊. 接下来螺丝刀上场:

都是明面上的螺丝, 就不标注了
注意注意: 屏幕后面还有一颗螺丝钉, 不能直接硬掰主板!!

撬开屏幕, 分离后面的泡棉, 直接用撬棒把屏幕后的泡棉捅碎即可, 简单粗暴, 就可以分离屏幕和主板了. 主板和驱动小板的排线很长, 可以放心大胆的拉扯

断开小板与主板的排线, 并来个特写, 注意主板上的螺丝, 卸下后即可分离主板与外壳

免费(free)的主板

清理屏幕后面的泡棉和残胶, 简单粗暴, 直接上酒精加刻刀, 分分钟刮感觉, 毕竟金属想对玻璃造成划痕还是很难的

屏幕fpc来个特写, ED060SC4(LF) https://cn.bing.com/search?q=ed060sc4+github 网上一搜, 好多资源, 竟然是电子书的屏幕, 不得不说, 这价签真下血本

拆完再测试一下, 防止翻车

最后来个全家福(大雾)

到此, 拆解完成, 大概看了一下网上这个屏的价格, 在50+, 15买的很赚, 限制就后悔买少了

网友:
这个玻璃屏幕不需要加热以后再拆吗?

网友A:
电子标签断电还能显示吗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

网友:
看这个尺寸不小啊,不知道分辨率多少,赚大发了

网友:
找到驱动是发挥余热的关键

网友:
这种墨水屏的DIY程度很高。

网友:
墨水屏清晰度高,要是能用来看漫画就好了

网友:
分辨率如果还可以的话,DIY的空间很大。

网友:
这么大的屏,开发下应该可以有用。

网友:
好玩是好玩,需要一点动手能力吧。

网友B:
15块真的很值,我在咸鱼上了看到了

网友:
热风枪吹热了再拆,估计外玻璃就不会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标签断电还能显示吗

断电后还能显示的,这就是墨水屏的优势.

网友:
驱动起来,做个日历

网友:
高级了, 居然还用上了BGA芯片. 可惜不是通用的MCU,不然杀鸡取卵也不错

网友:
多图杀猫,心灵手巧,工具也多

网友:
兄弟私信一条明路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块真的很值,我在咸鱼上了看到了

我没找到 指条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