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久别重逢的FLUKE 187

楼主(2022-05-11):
周末清理库房,意外找到存放多年的187。一直还以为是弄丢了,原来是在这里!
欣喜若狂带回家,做个简单的测试,结果精度还好,但也不能算完美。出厂精度当时没验证,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玩表。再说了,电子产品因为元件的离散性,一直都没有校准过,也算不错的了。
强迫症让我想去校准它,但我不想破坏原厂校准封贴。
这难不到我的。我用个电池盒做了个外供6V电源,用金手指胶带粘在电路板上,这样移除电源不留痕迹。为什么我用电池供电而不用维修电源,我想电池的电源应该比较纯净无纹波吧?
我只校准了DCmV档,这次没有校准DCV,因为我没有DC500V的直流源
这是未校准前的测试状况

楼主:
这是校准后的测试结果,测试直流源:MMB3.0 DCV直流电压档,1.0000V(1V档)、1.000V-12.000V(10V档)各档输出。参考仪表34401

网友:
表哥,确实很准

网友A:
好表,数字下面的0……50(AUTO)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手头上有好几块垃圾表,从未校准,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一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表,数字下面的0……50(AUTO)是什么意思?

0-50是量程,单位在右上角,中间虚线是模拟条。AUTO是自动量程

网友:
看来楼主还有更好的表,要不然福禄克187不会吃灰这么多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有好几块垃圾表,从未校准,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一块表。

买一个AD584电压基准,还有精密电阻,就行了,校准那些表绰绰有余的了

网友:
库房在哪里,我去帮忙清理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AD584电压基准,还有精密电阻,就行了,校准那些表绰绰有余的了

就是买了AD584、0.01%的精密电阻,也不知道怎么校准,只能对比测试一下。能说一下怎么校准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校准后的测试结果,测试直流源:MMB3.0 DCV直流电压,1V-1.2V-12V各档输出。参考仪表34401 ...

187是老型号了,对应现在的哪个?

网友:
这就是表多的缺点,

网友:
手里表多了,就老是想着那末位的几个数的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买了AD584、0.01%的精密电阻,也不知道怎么校准,只能对比测试一下。能说一下怎么校准吗?谢谢 ...

没必要去校准电阻档,只需要校准mV档就够了,其他档位会自动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去校准电阻档,只需要校准mV档就够了,其他档位会自动修正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7是老型号了,对应现在的哪个?

187已停产多年,目前量产的是287、289。国产仿品有胜利VC187、费思368(除了按键位置不一样),现在胜利187貌似还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买了AD584、0.01%的精密电阻,也不知道怎么校准,只能对比测试一下。能说一下怎么校准吗?谢谢 ...

AD584对付一般的3位半绰绰有余了,0.01%精密电阻可以校准电阻档,但前提是要有校准方法。各种芯片方案的校准流程不一样,如果是0660方案的,百度一下就能找到,可以校准到让你满意。如果是7501方案的,不熟悉不建议乱校准,因为7501芯片校准输入值、校准次数是有限制的,搞个RE3故障码出来就完了。而且7501线性不太好,即使是费尽心思去校准了也可能不尽人意,只能折中校准

网友:
其实一般家用,搞维修的,小数点后面一位准就够用了,保守一点,第二位也准就行了。其他基本就是为了好看。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把校准过程写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AD584对付一般的3位半绰绰有余了,0.01%精密电阻可以校准电阻档,但前提是要有校准方法。各种芯片方案的 ...

谢谢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