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拆修鱼缸的照明灯

楼主(2022-05-11):
『X折腾』拆修鱼缸的照明灯
现在的玩意真是越来越高档了。。这个鱼缸照明灯,是模拟太阳光?好吧我编不下去了。

就是这个玩意。

开关变压器一体

LED封在玻璃管内

2蓝,4白的LED灯

封口是个橡胶塞

拔出来,就可以将电路板取出了

拿出之前拆的LED灯芯,热风枪吹上去

测试照出来的效果,白中带蓝
鱼缸大小,刚好放在洗脸台边上角落,配合鱼缸灯,晚上起夜不用抹黑了。

配合鱼缸盖,点一天也用不了多少电,blabla,各位自行洗脑吧。

网友:
是模拟太阳光?
是根据鱼需要的光而生产出来 。

网友:
我家里的鱼缸都是水藻,光太强了

网友:
光是五颜六色

网友A:
灯带控制加铝基板还不错,羡慕还能用补光的,我家鱼缸向阳面都没有直射的阳光,那绿藻爆的不忍直视,我拿纸板给挡上了,2年前的养了10来条草金只剩一条了

网友:
这样塞一下,不会漏水吗

网友:
看见这个灯想到我同事牛逼的操作     灯的驱动接220vled灯泡  灯泡微亮闪断定驱动损坏   灯条直接220v插排 亮光一闪  说灯条没事  再去接插排确定发现彻底不亮   最后维修结论  驱动损坏  灯条损坏 没维修价值   我都看呆了

网友:
对鱼有伤害吗?我从来没开过

网友:
养了5年红鹦鹉,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条一条接着死,归结为寿命到了……

网友B:
加蓝光好像只是为了水草生长,不是很懂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带控制加铝基板还不错,羡慕还能用补光的,我家鱼缸向阳面都没有直射的阳光,那绿藻爆的不忍直视,我拿纸 ...

绿藻?我之前没买清道夫,整个鱼缸都是绿的,现在出来一点绿藻就被清道夫吃掉了,干干净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蓝光好像只是为了水草生长,不是很懂我猜的

你跟2楼是兄弟还是姐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跟2楼是兄弟还是姐妹?

啥都不是,它盗用我的头像,他说他喜欢美女,看起来心情好!能让他回到年轻时候,他故意把头像左右颠倒一下以示区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绿藻?我之前没买清道夫,整个鱼缸都是绿的,现在出来一点绿藻就被清道夫吃掉了,干干净净 ...

清道夫确实尽职尽责,是真干净,我那和草金一块儿买了一条清道夫,没坚持半年就被草金围殴致死了,没敢再养

网友:
一般要用几支?

网友:
感觉有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道夫确实尽职尽责,是真干净,我那和草金一块儿买了一条清道夫,没坚持半年就被草金围殴致死了,没敢再 ...

我买了两条清道夫,金黄色那种,然后跟9条草金在一起,有一次挂了一头草金,清道夫一直啄,捞出来丢了,后面疫情没回去,回去发现又少了一条,只剩骨头和头骨一点点。。原来被清道夫吃了。。现在还好,7条草金两条清道夫和和睦睦。

网友:
弄点机箱上的灯条贴水箱外更好看些

网友:
太阳光不是白色的吗?哪有蓝色的?

网友:
前几年我们这里家庭养鱼的很多,我一块买了增氧泵和照明灯。可惜现在鱼没有了,都成了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