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清洗主板用的什么

楼主(2022-05-11):
看一些修手机视频,都有拿水洗主板的步骤,这个是什么水?洗完擦干就行?

另外,手机后盖开完再贴上的话,用双面胶还是那个t7000管的胶?这种管的胶以后再开盖,也是加热就能开?

网友:
电脑主板我用清水加洗洁精,再烤干就行了
手机主板一般用洗板水,

网友:
如果是电脑主板,可以高压水枪滋一下,然后太阳下暴晒三天,如果是手机主板就得用洗板水。
不能用酒精,干了湿气重会吸水!

网友:
95%酒精是最好的

网友:
有条件清完灰用洗板水。
没条件用水洗,然后放烤箱烤干

网友A:
电路板用水洗上面的元器件不是会短路 生锈么?我也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用水洗上面的元器件不是会短路 生锈么?我也很奇怪

只要不上电,无所谓短路

网友:
水洗+电吹风

网友:
水洗,加风扇吹干!

网友:
可以用无水酒精加超声波清理,电脑主板可以把电池拆了直接用水洗,洗干净了暴晒几天

网友B:
用洗板水是最好的,省时省力且安全。如果是电脑主板,清水也可以,关键是不干透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洗板水是最好的,省时省力且安全。如果是电脑主板,清水也可以,关键是不干透不上电。 ...

https://m.jb51.net/shouji/571650_2.html

这款手机,之前用酒精消毒,最近信号感觉不太好,不知道是不是里面进水的缘故,如果拆机用清理下,能有改善不?就是用洗板水之类的洗洗。不确定是不是内部有问题,还没拆。

网友:
肯定是拿酒精洗啊

网友:
用95酒精吧

网友:
我用的纯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