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使用ESP8266和ESP32将WiFi关掉降低功耗,我感觉变化不大呀?

楼主(2022-05-11):
ESP8266和ESP32有时候不需要连接网络,只想作为普通微控制器使用,能将WiFi关掉降低功耗吗,我感觉变化不大呀?

我是用MicroPtyhon的sta.Active(False)和ap.Active(False)将其关闭,但是电流还是有几十mA,没有比未关掉时电流下降多少,是MicroPython不支持还是我的方法不对?

网友:
这个关闭之后不知道管不管用,联通刚刚给我装的光猫,关不关wifi功率基本没有变化

网友:
其实WIFI功率本来就很小的,不是中国最大不允许超过100mw的,

网友:
不差那一点点功耗吧................

网友:
关掉是为了降低对别人的干扰 :)

网友:
尝试过,电流会下降,肯定有效果的
我做的某个东西,不开启电流在50ma左右,开启wifi在100ma左右

网友:
我用esp32d做控制器的usb电流表,明显比stm32控制器的电流大接近100ma

网友A:
不用wifi为啥要用wifi单片机。用个51单片机便宜又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wifi为啥要用wifi单片机。用个51单片机便宜又好用呢

主要是习惯了MicroPython开发的便捷,人总是越来越懒的

网友:
好好查查ESP的三种省电模式吧。

网友:
用途不大,,,,,,如果不是实时联网,用一粒单片机去控制开启、关电——如温度收集。。。。。。。

网友B:
差别很大,曾经用arduino做电压采样,wifi工作时采样电压乱跳,关闭后正常,印象中粗测会差100+ma

网友(2023-05-04):
引用 网友B:
差别很大,曾经用arduino做电压采样,wifi工作时采样电压乱跳,关闭后正常,印象中粗测会差100+ma ...

wifi还会影响驱动WS2812,使WS2812显示错误